STM32F103系列GPIO.h头文件中的枚举定义

楼主(2023-10-27):
typedef enum
{ GPIO_Mode_AIN = 0x0,
  GPIO_Mode_IN_FLOATING = 0x04,
  GPIO_Mode_IPD = 0x28,
  GPIO_Mode_IPU = 0x48,
  GPIO_Mode_Out_OD = 0x14,
  GPIO_Mode_Out_PP = 0x10,
  GPIO_Mode_AF_OD = 0x1C,
  GPIO_Mode_AF_PP = 0x18
}GPIOMode_TypeDef;
在gpio.h头文件中的枚举定义中, 0x0, 0x04,0x28,0x48, 0x14,0x10, 0x1C, 0x18。这些值是怎么算的

网友A:
查对应的寄存器定义,在reference manual这个文档里面。

网友B:
对应接口的寄存器说明

网友C:
这个不是算的,这个是硬件的位定义。

网友D:
根据stm32技术手册里面的寄存器配置表计算。如推挽输出模式,就是0x10,也就是从右往左数第五个bit是1代表推挽输出

网友E:
不是算的,就是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