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控硅移相调压程序和电路原理图 光耦过零检测

楼主(2023-10-27):
电路原理图如下,左边是由光耦组成的过零检测电路: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多路可控硅移相调压)程序注释很详细:
#include <STC15F2K60S2.H> //STC15系列单片机头文件都是这个。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STC15F2K60S2.H>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UL        //定义主时钟

uchar num=0; //对可控硅移相角控制
uchar jishuqi=0;  //记录中断次数,有软起动作用,值不电输出电压不变

uchar  sec1=0;
  uchar  sec10=0;
   uchar  sec100=0;
          uchar  sec1000=0;

sbit cdqd=P3^3;//启动充电信号0开1关

sbit fdqd=P3^4;//启动放电信号0开1关

//sbit cdr=P3^5;//充电停止信号 1关,0开

sbit fd=P3^7;//充电可控硅通断  0:放电 1:关闭

sbit pwm1=P3^5;//放电可控硅位通  0导通,1关闭
sbit pwm2=P3^6;//放电可控硅位通  0导通,1关闭
  // sbit led=P1^0;        实验板指示灯
    sbit led=P1^2;
        sbit cf=P1^0;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ms;

void        delay_ms( ms);
/////////////主程序
void main()
{   cdqd=1;

        fd=1;
        pwm1=1;
        cf=1;

         //初始化
        TMOD=0x01;

  // TL0 = 0xa6;                //设置定时初始值 0.1ms
//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 TL0 = 0x4a;                //设置定时初始值0.2ms
//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  TL0 = 0x91;                //设置定时初始值0.4ms
//        TH0 = 0xFe;                //设置定时初始值
   // TL0 = 0x38;                //设置定时初始值0.5ms
//        TH0 = 0xFe;                //设置定时初始值

   TL0 = 0x9c;                //设置定时初始值        0.1ms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 TL0 = 0x68;                //设置定时初始值        1ms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

        EA=0;
        ET0=1;
        EX0=1;
        IT0=0;//必须设外部中断触发方式为上升沿下降沿同时触发。STC最新15系列单片机外部中断INT0口有上下沿同时触发功能
        pwm1=1;
        pwm2=1;
        led=1;
          //   EA=1;
        //         TR0=1;
        while(1){
                    while(cdqd==0){EA=1; }                         //充电启动
                          //  if(cdqd==0){EA=1;        cf=0; }                         //充电启动
              jishuqi=0;
                    if(cdqd==1){EA=0; jishuqi=0;  }                          //充电关闭

                          if(fdqd==0){jishuqi=0; fd=0;        for(i=0;i<3;i++); fd=1;        for(i=0;i<3;i++);         }//放电延时2us};

                        //        fd=1;
         // if(cf==0)        {
                   ////////////////////////////////////////
                         //        delay_ms(500);

                                led=~led;
                //                pwm=0;

                 // delay_ms(500);
                //                 pwm=1;
                    // led=0;

                          // }
                /////////////////////////////////////////////
               }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_ms(ms)
{
     unsigned int i;
         do{
              i = 200;
                  while(--i)        ;   //14T per loop
     }while(--ms);
}

          void Timer0Init(void)                //1000微秒@24.000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4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A2;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1毫秒定时器中断程序
void t0()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i;

TL0=0x9c;
TH0=0xff;                   //1haomiandingshi
  // TL0 = 0xa6;                //设置定时初始值 0.1ms
//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 TL0 = 0x4a;                //设置定时初始值0.2ms
//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  TL0 = 0x91;                //设置定时初始值0.4ms
//        TH0 = 0xFe;                //设置定时初始值
   // TL0 = 0x38;                //设置定时初始值0.5ms
//        TH0 = 0xFe;                //设置定时初始值

//  TL0 = 0x9c;                //设置定时初始值        0.1ms
//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 led=~led;
//         pwm=~pwm;
         num++;

         // jishuqi=8;                固定电压输出
   //        if(jishuqi>4) {jishuqi=5;  if(cdqd==0){}}  //全导通

//jishuqi=4;
        //第一个半波
if(jishuqi==1){
                        if(num==75)                //延时1毫秒导通,改变num的值即可改变移相触发时间,即改变负载功率大小。num的范围:0<num<10
                     {
                        TR0=0;
                        pwm1=0;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pwm2=0;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for(i=0;i<2;i++);//延时2us
                        pwm1=1;        //延时2us之后,关掉脉冲输出,因为可控硅在非过零点情况下触发信号丢失,会继续保持导通。
                        pwm2=1;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num=0;        //清零变量
               // led=~led;        //验证指示LED
                         //led=0;
                     }
             }                //

                  if(jishuqi==2){
                        if(num==70)                //延时1毫秒导通,改变num的值即可改变移相触发时间,即改变负载功率大小。num的范围:0<num<10
                     {
                        TR0=0;
                        pwm1=0;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pwm2=0;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for(i=0;i<2;i++);//延时2us
                        pwm1=1;        //延时2us之后,关掉脉冲输出,因为可控硅在非过零点情况下触发信号丢失,会继续保持导通。
                        pwm2=1;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num=0;        //清零变量
         // led=~led;        //验证指示LED
                         //led=0;
                     }
             }                //

                  if(jishuqi==3){
                        if(num==65)                //延时1毫秒导通,改变num的值即可改变移相触发时间,即改变负载功率大小。num的范围:0<num<10
                     {
                        TR0=0;
                        pwm1=0;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pwm2=0;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for(i=0;i<2;i++);//延时2us
                        pwm1=1;        //延时2us之后,关掉脉冲输出,因为可控硅在非过零点情况下触发信号丢失,会继续保持导通。
                        pwm2=1;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num=0;        //清零变量
          //led=~led;        //验证指示LED
                         //led=0;
                     }
             }                //

                           if(jishuqi==4){
                        if(num==60)                //延时1毫秒导通,改变num的值即可改变移相触发时间,即改变负载功率大小。num的范围:0<num<10
                     {
                        TR0=0;
                        pwm1=0;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pwm2=0;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for(i=0;i<2;i++);//延时2us
                        pwm1=1;        //延时2us之后,关掉脉冲输出,因为可控硅在非过零点情况下触发信号丢失,会继续保持导通。
                        pwm2=1;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num=0;        //清零变量
         // led=~led;        //验证指示LED
                         //led=0;
                     }
             }                //

                           if(jishuqi>=5){
                        if(num==50)                //延时1毫秒导通,改变num的值即可改变移相触发时间,即改变负载功率大小。num的范围:0<num<10
                     {
                        TR0=0;
                        pwm1=0;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pwm2=0;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for(i=0;i<2;i++);//延时2us
                        pwm1=1;        //延时2us之后,关掉脉冲输出,因为可控硅在非过零点情况下触发信号丢失,会继续保持导通。
                        pwm2=1;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num=0;        //清零变量
         // led=~led;        //验证指示LED
                         //led=0;
                     }
             }                //

                           if(jishuqi==6){
                        if(num==40)                //延时1毫秒导通,改变num的值即可改变移相触发时间,即改变负载功率大小。num的范围:0<num<10
                     {
                        TR0=0;
                        pwm1=0;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pwm2=0;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for(i=0;i<2;i++);//延时2us
                        pwm1=1;        //延时2us之后,关掉脉冲输出,因为可控硅在非过零点情况下触发信号丢失,会继续保持导通。
                        pwm2=1;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num=0;        //清零变量
             //  led=~led;        //验证指示LED
                         //led=0;
                     }
             }                //

          if(jishuqi==7){
                        if(num==30)                //延时1毫秒导通,改变num的值即可改变移相触发时间,即改变负载功率大小。num的范围:0<num<10
                     {
                        TR0=0;
                        pwm1=0;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pwm2=0;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for(i=0;i<2;i++);//延时2us
                        pwm1=1;        //延时2us之后,关掉脉冲输出,因为可控硅在非过零点情况下触发信号丢失,会继续保持导通。
                        pwm2=1;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num=0;        //清零变量
         // led=~led;        //验证指示LED
                         //led=0;
                     }
             }                //

if(jishuqi==8){
                        if(num==20)                //延时1毫秒导通,改变num的值即可改变移相触发时间,即改变负载功率大小。num的范围:0<num<10
                     {
                        TR0=0;
                        pwm1=0;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pwm2=0;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for(i=0;i<2;i++);//延时2us
                        pwm1=1;        //延时2us之后,关掉脉冲输出,因为可控硅在非过零点情况下触发信号丢失,会继续保持导通。
                                pwm2=1;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num=0;        //清零变量
         // led=~led;        //验证指示LED
                         //led=0;
                     }
             }                //

                 if(jishuqi>=9){
                        if(num==60)                //延时1毫秒导通,改变num的值即可改变移相触发时间,即改变负载功率大小。num的范围:0<num<10
                     {
                        TR0=0;
                        pwm1=0;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pwm2=0;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for(i=0;i<2;i++);//延时2us
                        pwm1=1;        //延时2us之后,关掉脉冲输出,因为可控硅在非过零点情况下触发信号丢失,会继续保持导通。
                                pwm2=1;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num=0;        //清零变量                                                                         if(jish
         // led=~led;        //验证指示LED
                         //led=0;
                     }
                      }                //

                //第二个半波
        //                  if(jishuqi>=10){
                //        if(num==5)                //延时1毫秒导通,改变num的值即可改变移相触发时间,即改变负载功率大小。num的范围:0<num<10
                    // {
                //        TR0=0;
        //                pwm=0;        //触发MOC3021导通,即触发可控硅导通
        //                for(i=0;i<2;i++);//延时2us
        //                pwm=1;        //延时2us之后,关掉脉冲输出,因为可控硅在非过零点情况下触发信号丢失,会继续保持导通。
        //                num=0;        //清零变量
          //      led=~led;        //验证指示LED
                         //led=0;
                   //  }
           //  }                //
                //第二个半波

                                   //第10和大于10个半波

                                      //        pwm=1;

                           //if(num==7){led=~led;}
                                   // led=~led;                //验证指示LED

                                          //10MS计时器
          // if(sec1>=10)        {sec1=0;sec10++;}
                //  if(sec10>=10)        {sec10=0;sec100++;}
                //         if(sec100>=10)        {sec100=0;sec1000++;}
                //                 if(sec1000>=8)        {sec100=0;sec1000++;}

}

          //中断程序
void ex0() interrupt 0
{
        IE0=0;
        num=0;
//        jishuqi++;        //软起过程的半波个数
        TR0=1;          //交流过零点的时候,清楚标志、计数变量并启动定时器。 /
//        cf=0;
sec1++;
   if(sec1>=10){sec1=0;jishuqi++;}                                        //sec可以改移相角导通时间
        //jishuqi=1;
         if(jishuqi>=7){jishuqi=7;}                                        //sec可以改移相角导通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