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按键检测程序的经典写法

楼主(2023-10-27):
void scankey(void)
{
           if(pin_key)
           {
                      if(key.up&2)
                      {
                                 if ((key.cnt>=2)&&(key.cnt<=50)){key.data=2;}  //短按
                                 key.cnt=0;
                      }
                      else    {key.up++;}
           }
  else
  {
           if(key.cnt<255){key.cnt++;}
           if(key.cnt>=2)
           {
                      key.up=0;
                      if(key.cnt==120) { key.data=1;}  //长按3S
           }
  }
}

/*=========================================================*/
void scankey(void)
{
        u8 i=0;
        if(key.buf&1) {i++;}
        if(key.buf&2) {i++;}
        if(i==0)
        {
          if(key.up&4)
          {
                  if((key.cnt>=3)&&(key.cnt<=100)&&key.onoff_flag){key.data=1;}
                  key.cnt=0;
                  key.all=0;
                  key.onoff_flag=0;
                 }
                else        {key.up++;}
        }
        else if(i>=2)
  {
                if(key.all&4){key.cnt=0;key.up=0;key.onoff_flag=0;}
                else        {key.all++;}
  }
  else
  {
    if(key.cnt<255){key.cnt++;}
          if(key.cnt>=3)
          {
                  key.up=0;
                  if(key.all<3)
                  {
                          if(key.buf==1){key.onoff_flag=1;}
                          if((key.cnt==150)&&(key.buf==1)){key.data=3;}
                          if((key.cnt==3)&&(key.buf==2))  {key.data=2;}
                  }
          }
  }
}

网友A:
楼主您好,您能补充一下程序的执行思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您能补充一下程序的执行思路吗?

私信我手把手教学,包教包会

网友C:
如果有注释就更好了

网友D: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四个按键分别控制四个灯,四个按键又都有长按和短按,还有双击,这个程序末班支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四个按键分别控制四个灯,四个按键又都有长按和短按,还有双击,这个程序末班支持吗 ...

当然支持,变则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四个按键分别控制四个灯,四个按键又都有长按和短按,还有双击,这个程序末班支持吗 ...

这个程序有短按,长按,双击

网友E:
写的不错,不过有点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