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的信号线,如果长时间 RX TX GND 短路。会烧坏电路吗?

楼主(2023-10-27):
rs232的信号线,如果长时间 RX TX GND 短路。会烧坏电路吗?
是 RS232 不是TTL.
是不是 232不同的芯片的 驱动能力也是不同的?

网友A:
有这个可能,最好不要短路,偶尔不小心短一下一般没事

网友B:
所以输入输出我都串联300欧姆电阻,没遇到烧的。

网友C:
TX连GND是短路,当然会烧。RX是带保护输入,接GND没问题。

网友D:
必须避免任何持续时间的短路,这对电路肯定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