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管输出有抖动什么原因,如何改善抖动现象?

楼主(2023-10-27):
为什么信号会突然拉低再拉高?
这种情况什么造成的

网友A:
示波器都4个通道了,连G极波形都舍不得测一下。

网友B:
外部什么控制的,电路发一下

网友C:
看起来 PMOS 晶体管的栅极驱动器遇到干扰,导致栅极电压瞬间上拉,从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关闭 PMOS 并恢复到高输出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都4个通道了,连G极波形都舍不得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