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仿真,pnp驱动共阳数码管动态显示问题

楼主(2023-10-27):
材料:6个PNP, 1个7SEG-MPX6-CA, 6个7SEG-MPX1-CA, 芯片STM32F103R6
具体连接如图所示,
现在有些问题:
1. pnp的连接着地线的一端,同时连接着其中一个7SEG-MPX1-CA的引脚,以及7SEG-MPX6-CA的其中一个引脚,为什么7SEG-MPX1-CA 和 7SEG-MPX6-CA 亮度不一样?(比如当设置延时较小时,6个7SEG-MPX1-CA,亮起不同的数字,但7SEG-MPX6-CA 却始终为暗,当延时过大时,都会亮起)
2. 如果想让两者一致亮度,需要做些什么。这边有采用设置电阻,但是效果似乎不大行。
3. 如果想设置7SEG-MPX6-CA的六位与6个7SEG-MPX1-CA, 亮起相同内容(即6个7SEG-MPX1-CA显示123456, 7SEG-MPX6-CA也显示123456)该怎么做?(这边采用过延时,但是效果不太好。

仿真图

仿真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仿真当中不需要用到三极管,实际电路如果需要扩电流才会用到三极管等。

你好,如果仿真实在需要用到三极管,是否有办法改正目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见得对硬件电路不熟悉,流经三极管的电流必须符合LED电流,按贴出的电路电阻参数不是扩流,倒变为限流了 ...

感谢大佬,确实是因为这个电阻参数的问题,导致所经过的电流减少,进而导致数码管的亮度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仿真的BUG,我的软件8.10版本,用三极管驱动,6位数码管根本不。改成74HC245驱动1位和6位的都能亮, ...

目前已经解决了,是上面大佬所说的电阻参数显示不全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仿真的BUG,我的软件8.10版本,用三极管驱动,6位数码管根本不。改成74HC245驱动1位和6位的都能亮, ...

显示不一致,我有遇到过一次,呢次的主要是共阳极和共阴极选错,导致两边屏幕显示不一样。不清楚这边的话是不是同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R7~R12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的话,好像记得当时为了调节三极管pnp,其中两端的电流所分得的电流比例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楼上几位坛友启发,删除C极到地10K电阻,基极1K电阻改10K,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是的,后面受上面大佬启发,我将C级到地电阻调小,这样通过C级电流增大,从而加强了数码管的亮度,进而也实现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