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各位大神辉茫8位单片机怎样实现按键短按、长按啊,我用其他8位单片机的思...

楼主(2023-10-27):
想请教下各位大神辉茫8位单片机怎样实现按键短按、长按啊,我用其他8位单片机的思路写出来,但是实现不了,请各位大神教一下。

网友A:
辉茫8位单片机难道不是5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辉茫8位单片机难道不是51的?

这个我也不清楚,刚接触辉茫的

网友B:
不是51的

网友B:
需要设置输入输出端口才可以的

网友C:
这个与MCU没有关系呀,控制好时间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