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请问这是肖特基二极管还是三极管

楼主(2023-10-28):
(图片)

网友A:
摆渡第一页就有结果了,还要发贴、等待审核、等待回贴。。。。

网友B:
作者不懂,天真的以为肖特基二极管压降低,所以更好。事实完全相反,肖特基二极管漏电高,本来用BAV99这样的普通二极管可以用两年,换成肖特基半年就把电池里面的电给漏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摆渡第一页就有结果了,还要发贴、等待审核、等待回贴。。。。

请问这个Q3是什么元件的图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Q3是什么元件的图形

用bing搜一下,什么都有。

网友C:
这是双向二极管、管压降若为0.2v则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Q3是什么元件的图形

二极管,2个二极管组成的器件,也可以叫半桥堆。多用于整流场合。

网友D:
复合封装肖特基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