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程序,不清楚为什么出错

楼主:
这也是一次单片机练习,我是根据课上讲的仿照写的,但是出错了,不清楚出错点,请各位大佬给指点指点。

要求:计算机发送数据0x00~0x0F,一次发送一个数据,单片机接收后在1位共阳数码管上显示,并返回计算机一个信息,例如接收到0x00,返回一个0x80,接收0x01,返回0x81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非整型字符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宏定义整型字符
uchar code 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极数码管0~16段码
uchar code sendbuf[]={0x80,0x81,0x82,0x83,0x84,0x85,0x86,0x87,0x88,0x89,
0x8A,0x8B,0x8C,0x8D,0X8E,0X8F};//单片机返回数字
uchar dat;
void delay(uint a);
void uart();
void send(uchar byte);
/****主函数*****/
void main()
{   uart();
   while(1);
}
/*****串口方式初始化*******/
void uart()
{  SCON=0x50;//串口方式一,允许接收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MOD=0x20; //T1定时方式2
    TH1=0xf3;
    TL1=0xf3;//4800b/s
    TR1=1;
    ES=1;
    EA=1;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rf()interrupt 4
{      RI=0;
       dat=SBUF;
       switch(dat)
       {case 0x00: SBUF=sendbuf[0]; P2=seg[0];break;
       case 0x01: SBUF=sendbuf[1]; P2=seg[1];break;
       default:break;
       }

}

网友A(2023-10-28):
哪里出错了?是编译失败,还是执行错误,你不讲清楚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里出错了?是编译失败,还是执行错误,你不讲清楚是不行的。

抱歉,是我没有形容准确,是没有反馈,这个目的是希望输出00,然后就返回80,接着数码管灯亮,但现在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00,没有返回值80,数码管也不亮。

屏幕截图 2023-10-28

网友C: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非整型字符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宏定义整型字符
uchar code 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极数码管0~16段码
uchar code sendbuf[]={0x80,0x81,0x82,0x83,0x84,0x85,0x86,0x87,0x88,0x89,
0x8A,0x8B,0x8C,0x8D,0X8E,0X8F};//单片机返回数字
uchar dat;
bit busy;
bit flag;
//void delay(uint a);
void uart();
void send(uchar byte);

/****主函数*****/
void main()
{
        uart();
        while(1)
        {
                if(flag)
                {
                        flag=0;
                        switch(dat)
                        {
                                case 0x00: P2=seg[0]; break;
                                case 0x01: P2=seg[1];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busy);
                        busy = 1;
                        SBUF = sendbuf[dat];
                }
        }
}
/*****串口方式初始化*******/
void uart()
{
        SCON=0x50;//串口方式一,允许接收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MOD=0x20; //T1定时方式2
        TH1=0xf3;
        TL1=0xf3;//4800b/s
        TR1=1;
        ES=1;
        EA=1;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rf()interrupt 4
{
        if (TI)
        {
                TI = 0;
                busy = 0;
        }
        if (RI)
        {
                RI = 0;
                dat = SBUF;
                flag=1;
        }
}

网友B:
我刚刚尝试了你的方法,虽然是有返回值,但是返回值不对,而且数码管也没有亮起来。

屏幕截图 2023-10-29

屏幕截图 2023-10-2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刚刚尝试了你的方法,虽然是有返回值,但是返回值不对,而且数码管也没有亮起来。

网友B:
我明白我的错误在哪里了,在串口调试助手处我应该选择16进制发送的,这样子就可以得到正确的返回值,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