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做过交流恒流源啊,求经验指点

楼主(2023-10-28):
有人找到我要做交流精密恒流源,也就是电流基准源。比如设定输出5A,就一定是输出5A很准确的那种。我查了相关资料,感觉方案都蛮复杂的,主要是波形的产生和幅度的精确控制,那位有经验的可以指点一二吗?

波形产生有文氏电桥和DDS芯片,但是他们都不能方便的进行调幅。RMS值都不好弄准确了。

RMS-DC芯片又死贵死贵的。

网友A:
要有多精密,把参数说出来。查下34401A说明书,看看这个万用表能否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
我用XR2206配合运放NE5532设计过小电流交流恒流源,不过稳定后基准源有约1%的波动。

网友B:
交流恒流源的设计关键是很难找到精准的交流基准电压源!成品交流基准电压源价格昂贵而且很难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多精密,把参数说出来。查下34401A说明书,看看这个万用表能否达到你的要求。

0.2%准确度,校准周期一年。

网友C:
看过类似电路图. 要用到线圈(或叫变压器) .

要有好的正弦波震荡源(低失真), 然后功率放大输出时, 这个功率输出的供电电压是由电路闭环控制的.(也就是控制输出的幅值). 闭环的输入端就是变压器的取样.(频率不高,好像不超过20KHZ)

网友D:
DDS芯片+数字电位器(音量电位器亦可)+功放,功放接成恒流输出模式(负载串联一个采样电阻采样电流接负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DDS芯片+数字电位器(音量电位器亦可)+功放,功放接成恒流输出模式(负载串联一个采样电阻采样电流接负反 ...

0.2%的精度估计这个方案很悬

网友E:
交流恒流是不是可以串联一个桥式整流,桥式整流成直流端接一个场效应管控制。画了个大概的电路图,用的200Hz模拟,实际可以用更高的频率让电流变得丝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交流恒流是不是可以串联一个桥式整流,桥式整流成直流端接一个场效应管控制。画了个大概的电路图,用 ...

整流桥回路有可能会引入误差导致误差增大吧(二极管有一定的温度特性)

网友B:
我也一直在寻找小电流交流恒流源(0.1ma左右),自己设计目前只能达到1%的精度,还有可能出现突发性波动(考虑使用同步采样解决突发性误差)。主要是获得高精度交流电压源不容易。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回路有可能会引入误差导致误差增大吧(二极管有一定的温度特性)

只尝试过粗制滥造的PWM调交流电压,实际应该还是可以用于一般的电路的,把取样电阻放一个合适的位置也可以减少这个误差,高精度场合我还没接触过 , 应该是达不到高精度要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回路有可能会引入误差导致误差增大吧(二极管有一定的温度特性)

整流桥又不在电流采样回路里面,怎么可能影响精度?

网友F:
电压输出有要求吗?30多伏的的话应该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压输出有要求吗?30多伏的的话应该能实现

电压不会到这么高,因为是用于校准电流表校准所以负载电阻是很小的。
现在就是在找幅度控制方式,这个是麻烦的。

楼主:
电压不会到这么高,因为是用于校准电流表校准所以负载电阻是很小的。
现在就是在找幅度控制方式,这个是麻烦的。

网友G(2024-01-04):
楼主,你的交流恒流源方案是运放输出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