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模拟SPI写数字电位器MAX5481问题

楼主(2023-10-28):
  MXA5481为10位(0~1023)可编程数字电位器(10k)
   看数据手册,本觉得这个芯片比较简单,就三个命令字:
    ①、cmd=0x00:设置中间抽头位置
    ②、cmd=0x20:将当前抽头位置复制到NV非易失去寄存器(掉电数据不丢失)
    ③、cmd=0x30:将NV非易失去寄存器的值设置为中间抽头位置

   用万用表测量RWH和RWL的电阻都是4.5K左右, 无论怎么改变code的值,滑动变阻器两端的阻值都没变化
   主要问题:怀疑是SPI数据未写进IC里,但是我用示波器看时序如图(5),写的数据和程序写的是一样
                   帮忙看下程序的时序是否有问题。
   故障排除:
                   1、主程序中下面两句程序是否能把写的值保存在NV寄存器中
                       MAX5481_Write_Wiper_Reg(0X00,0x0200);
                       MAX5481_Wtite_Cmd(0x20);                                            还是要再加一条语句:
                        MAX5481_Write_Wiper_Reg(0X00,0x0200);
                        MAX5481_Wtite_Cmd(0x20);
                        MAX5481_Wtite_Cmd(0x30);
                   2、SPI通讯排线20cm左右(线是否过长?)
                   3、MCU为5V/3.3V,MAX5481 +-2.5V(主从供电电压不一样是否对通讯有影响?)
                   4、数据手册第4页SCLK Frequency max(7M),MCU用的12M(时钟是否过快导致数据写不进去?)
                   5、数据手册第9页,要使用SPI模式,IC第6脚必须置高电平(MCU 控制MXA5481_SPI=1,还是直接接电源+5V/3.3V?)

原理图:图(1)

命令字和时序图:

图(2)

图(3)

命令字解读:
图(4)

单片机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sbit MXA5481_CS    =P2^0;
sbit MXA5481_CLK   =P2^1;
sbit MXA5481_DI    =P2^2;
sbit MXA5481_SPI   =P2^3;

void delay (int length);
void MAX5481_Init(void);
void MAX5481_Write(unsigned char temp);
void MAX5481_Wt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MAX5481_Write_Wiper_Reg(unsigned int value);

void delay (int length)
{
  while (length>=0)
  length--;
}

void MAX5481_Init(void)
{
  MXA5481_SPI=1;
  MXA5481_CS=1;
  MXA5481_CLK=1;
  //        MXA5481_DI=1;
}

void MAX5481_Write(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temp&0x80)
    {
     MXA5481_DI=1;
    }
   else
  {
    MXA5481_DI=0;
  }
  delay(1);
  MXA5481_CLK = 1;
  delay(2);
  MXA5481_CLK = 0;
  delay(1);
  temp<<= 1;        //高位MSB在先
}
}

void MAX5481_Wt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MXA5481_CS  = 0;
  MAX5481_Write(cmd);
  MXA5481_CS = 1;
}

MAX5481_Write_Wiper_Reg(unsigned char cmd,unsigned int value)
{
   MXA5481_CS  = 0;
   MAX5481_Write(cmd);
   MAX5481_Write(value<<8);
   MAX5481_Write(value);
   MXA5481_CS  = 1;
   MXA5481_CLK = 1;
}

void main(void)
{
   MAX5481_Init();
   MAX5481_Write_Wiper_Reg(0X00,0x0200);//0200:0000 0010 0000 =512
   MAX5481_Wtite_Cmd(0x20);// 复制 Wiper Reg的值到NV(非易失)寄存器
  while(1)
  {
    ;
  }

图(5)

网友A:
1、我觉得时钟没对准,可能还是第一个节拍问题,建议MAX5481_Write(),for之前先加上 MXA5481_CLK = 0;
2、int转char我这是转的底八位啊,如果是我的应该MAX5481_Write(value>>2//一共十位先发8位   MAX5481_Write((value<<6)&0x00C0)// 再发剩余的两位
3、另外,还建议如果怀疑IC坏了,直接用UP/DOWN模式操作一下试试呗。

网友B:
不会是IC有问题吧

楼主:
IC是新的,换了几块板都一样,数据写不进去

网友C:
不太懂,看看有没有高手知道这问题。

网友D:
觉得应该测量电压变化

网友E:
数据手册写着MAX5481-MAX5484 你要搞清楚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据手册写着MAX5481-MAX5484 你要搞清楚是什么型号。

芯片用的是MAX5481,数据手册自然看对应的部分,这个不至于错哈

网友F:
void MAX5481_Init(void)
{
  MXA5481_SPI=1;
  MXA5481_CS=1;
  MXA5481_CLK=1;
全部等于1  这里不对吧???

网友G:
是不是哪个地方没有配置对呀,或者是延时做的不对

网友H:
试一下如下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sbit MXA5481_CS    =P2^0;
sbit MXA5481_CLK   =P2^1;
sbit MXA5481_DI    =P2^2;
sbit MXA5481_SPI   =P2^3;

void delay (int length);
void MAX5481_Init(void);
void MAX5481_Write(unsigned char temp);
void MAX5481_Wt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MAX5481_Write_Wiper_Reg(unsigned int value);

void delay (int length)
{
  while (length>=0)
  length--;
}

void MAX5481_Init(void)
{
  MXA5481_SPI=1;
  MXA5481_CS=1;
  MXA5481_CLK=0;
  //        MXA5481_DI=1;
}

void MAX5481_Write(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temp&0x80)
                {
                        MXA5481_DI=1;
                }
                else
                {
                        MXA5481_DI=0;
                }
                delay(1);
                MXA5481_CLK = 1;
                delay(2);
                MXA5481_CLK = 0;
                delay(1);
                temp<<= 1;        //高位MSB在先
        }
}

void MAX5481_Wt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MXA5481_CS  = 0;
  MAX5481_Write(cmd);
  MXA5481_CS = 1;
}

MAX5481_Write_Wiper_Reg(unsigned char cmd,unsigned int value)
{
   MXA5481_CS  = 0;
   MAX5481_Write(cmd);
   MAX5481_Write(value<<8);
   MAX5481_Write(value);
   MXA5481_CS  = 1;
}

void main(void)
{
   MAX5481_Init();
   MAX5481_Write_Wiper_Reg(0X00,0x0200);//0200:0000 0010 0000 =512
   MAX5481_Wtite_Cmd(0x20);// 复制 Wiper Reg的值到NV(非易失)寄存器
  while(1)
  {
    ;
  }

DIN的数据在CLK的上升沿被置入,看你的代码可能第一位被吃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应该测量电压变化

有测过,L端接地,H端接+5V,W端悬空,改变W端(value的值),测量Vwl电压只有十几毫伏,并且数值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F:
void MAX5481_Init(void)
{
  MXA5481_SPI=1;

要使用SPI模式,MAX5481_SPI必须置1,未通讯前,MAX5481_CS也是置1,图(3)的Figure4时序图,MAX5481_CLK也是置1的。但是Figure5 的时序图MAX5481_CLK却是置0,改过后数据也是没成功写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觉得时钟没对准,可能还是第一个节拍问题,建议MAX5481_Write(),for之前先加上 MXA5481_CLK = 0;
2、 ...

还真是,按你的方法先发8位再发剩余2位测试成功。为什么不能连续发10位呢,要分开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真是,按你的方法先发8位再发剩余2位测试成功。为什么不能连续发10位呢,要分开发?

不是非要分开,是一共要发16位,怎么发都行,但只有10位有效,而且必须按次序发,原程序是一次只发八位,不过有效位没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