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9 PCB中滚轮缩放比列或者缩放的速度 如何设置?就是滚轮缩小放大...

楼主(2023-10-28):
Altium Designer19 PCB中滚轮缩放比列或者缩放的速度  如何设置?就是滚轮缩小放大太慢了

网友A:
这个你可以在控制面板中对鼠标的滚轮滚动距离进行设置试试。

网友B:
一种更推荐的方式是按下鼠标中键,需要放大就把鼠标往前移,缩小就往后移,速度很快

网友C:
试试在PC机中设置鼠标滚轮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种更推荐的方式是按下鼠标中键,需要放大就把鼠标往前移,缩小就往后移,速度很快

没调用

网友D:
我是直接用这个,99SE和AD下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