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项目中STM32的HAL库、CUBEMX图形配置软件是怎么配合的呢?

楼主(2023-10-29):
最近在学HAL库,想请教一下大佬们,在项目中使用STM32 HAL库、CUBEMX图形配置这种是怎么和项目工程配合的?比如工程模板某些部分不能改、某些文件只对应行数更改这种。   因为我看到正点原子他们的HAL库教学视频有专门的工程模板,没有使用CUBEMX图形配置软件,然后是手写外设的配置,想着可能处于教学HAL库目的。

网友A:
CubeMX生成的代码有完整的项目工程,你想要什么?如果是纯手写,你参考CubeMX生成的项目自己写就好了。

网友B:
CUBE生成的文件代码会有 begin end的注释,你在中间写代码,重新生成是不会被删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beMX生成的代码有完整的项目工程,你想要什么?如果是纯手写,你参考CubeMX生成的项目自己写就好了。

明白,因为有的工程是自己添加了一部分东西比如串口printf重定向、自己写的malloc等,相当于一个工程模版,我想问的是这个时候这种工程模版中如果使用stm32 cubemx生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CUBE生成的文件代码会有 begin end的注释,你在中间写代码,重新生成是不会被删掉的

嗯嗯,谢谢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因为有的工程是自己添加了一部分东西比如串口printf重定向、自己写的malloc等,相当于一个工程模版 ...

CubeMX只有初始化功能吧?你初始化完了就加自己写的代码好了,还要动CubeMX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