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9问题之十五

楼主(2023-10-29):
设置那么多的距离规则有和作用?是按网络类别设置的吗?否则哪里有那么智能哪些是这个距离,哪些是哪个距离?如果是分类分距离规则,那这些距离规则有没有优先级?

网友A:
PCB的规则很有用,善用规则能让你事半功倍、降低返工率。
依PCB的属性,设置一些规则是很必要的。D-R就能打开菜单进行设置,各种各样的的:线、焊盘、过孔、丝印、元件、网络、、、、都可以设的。同类规则有多条时,都可以设优先级的。。
太多了,一两句话说不清楚,要在实操中自行人为领悟,不会设规则的人,画PCB会很累!如果只是玩玩,当我没说。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好像是少个图吧
那些多规则,在那里?

网友C:
你这是全网论坛都挨个问过去啊 好好笑

网友D:
如果你认为无用,就关闭它。
做一个稍稍复杂一点的电路板,之后。
就有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全网论坛都挨个问过去啊 好好笑

CNMLGB S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认为无用,就关闭它。
做一个稍稍复杂一点的电路板,之后。
就有感觉了。

感谢班长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