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 卡在K2按键可以进行模式加一这一步和K3的模式减一这一步

楼主:
我的问题就卡在K2按键可以进行模式加一这一步和K3的模式减一这一步,我不知道到这里我应该如何将我之前编好的那八个模式导进去,因为我把它们都封装成函数,请大佬们给点提示,孩子真的写不出来了。没有任何思路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0=P0^0;
sbit key1=P0^1;
sbit key2=P0^2;
sbit key3=P0^3;
uchar code table0[]={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LED从低位往高位移
uchar code table1[]={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LED从高位往低位移
uchar code table2[]={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LED从1个亮到8个都点亮(从低位往高位)
uchar code table3[]={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LED从1个亮到8个都点亮(从高位往低位)
uchar code table4[]={0x00,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LED从8个全亮到一个都不亮(从低位往高位)
uchar code table5[]={0x00,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LED从8个全亮到一个都不亮(从高位往低位)
uchar code table6[]={0xfe,0xfc,0xfa,0xf6,0xee,0xde,0xbe,0x7e};//LED从低位往高位移(最低位始终为0)
uchar code table7[]={0x7f,0x3f,0x5f,0x6f,0x77,0x7b,0x7d,0x7e};//LED从高位往低位移(最高位始终为0)
uchar keyflag=0;//按键标志位
void keyscan();//按键检测函数
uchar i,j,a;
void delayms(uint xms);

void disp0()  //状态0 全亮
{    P1=0x00;
    delayms(500);
}

void disp1()                        //状态1 低位到高位依次亮
{
                for(i=0;i<8;i++)
                {
                P1=table0[ i];
                delayms(500);
                }
            P1=0xff;

}
void disp2() //状态2  LED从高位到低位依次亮
{  P1=0xff;
for(i=0;i<8;i++)
  {        P1=table1[ i];
        delayms(500);
  }

}
void disp3()  // 状态3 LED闪烁3次
{   for(i=0;i<3;i++)
     {        P1=0X00;
     delayms(500);
        P1=0xff;
      delayms(500);
      }

}
void disp4()                        //状态4 LED自上而下逐渐点亮
{

        for(i=0;i<8;i++)
        {
                P1=table3[ i];
                delayms(100);
        }
        P1=0xff;
}
void disp5()                        //状态5 从LED全部亮到全不亮
{
        for(i=0;i<9;i++)
        {
                P1=table5[ i];
                delayms(100);
        }
        delayms(300);
}
void disp6()                        //状态6 逐步逆时针点亮P1的LED,熄灭
{
   P1=0xff;
        for(j=0;j<2;j++)
        {
                for(i=0;i<8;i++)
                {

                        P1=table2[ i];
                        delayms(100);
                }
             P1=0xff;

        }
}

void disp7()   //状态7 全灭
{   P1=0XFF;
    delayms(500);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switch(keyflag)
      {case 1:disp0();break;
        case 2:     break;
        case 3:     break;
        case 4:disp7();break;
      }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0;i<xms;i++)
     for(j=0;j<120;j++);
}
void keyscan()
{ P0=0xff;//输入先写“1”
  if((P0&0x0f)!=0x0f)//检测有按键按下
  {delayms(10);//延时去抖
   if(key0==0)//key0按键按下
   keyflag=1;//设标志位1
   if(key1==0)//key1按键按下
   keyflag=2;//设标志位2
   if(key2==0)//key2按键按下
   keyflag=3;//设标志位3
   if(key3==0)//key3按键按下
   keyflag=4;//设标志位4
   while(!key0);
   while(!key1);
   while(!key2);
   while(!key3);
  }
}

屏幕截图 2023-10-29

网友A(2023-10-29):
你这个程序基本没用,都死在子函数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程序基本没用,都死在子函数里了

那我应该怎么去写比较好呢?这个的K2和K3思路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应该怎么去写比较好呢?这个的K2和K3思路是什么?

用定时器延时

网友C:
程序修改可以了,不过效率太低了,要用定时器才行。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0=P0^0;
sbit key1=P0^1;
sbit key2=P0^2;
sbit key3=P0^3;
uchar code table0[]={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LED从低位往高位移
uchar code table1[]={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LED从高位往低位移
uchar code table2[]={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LED从1个亮到8个都点亮(从低位往高位)
uchar code table3[]={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LED从1个亮到8个都点亮(从高位往低位)
uchar code table4[]={0x00,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LED从8个全亮到一个都不亮(从低位往高位)
uchar code table5[]={0x00,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LED从8个全亮到一个都不亮(从高位往低位)
uchar code table6[]={0xfe,0xfc,0xfa,0xf6,0xee,0xde,0xbe,0x7e};//LED从低位往高位移(最低位始终为0)
uchar code table7[]={0x7f,0x3f,0x5f,0x6f,0x77,0x7b,0x7d,0x7e};//LED从高位往低位移(最高位始终为0)
uchar keyflag=0;//按键标志位
void keyscan();//按键检测函数
uchar i,j,a;
void delayms(uint xms);

void disp0()  //状态0 全亮
{
        P1=0x00;
    delayms(500);
}

void disp1()                        //状态1 低位到高位依次亮
{
         P1=0xff;
     for(i=0;i<8;i++)
     {
         P1=table0[i];
         delayms(500);
     }

}

void disp2() //状态2  LED从高位到低位依次亮
{
        P1=0xff;
    for(i=0;i<8;i++)
   {
           P1=table1[i];
       delayms(500);
   }
}

void disp3()  // 状态3 LED闪烁3次
{
        for(i=0;i<3;i++)
     {
                 P1=0X00;
         delayms(500);
         P1=0xff;
         delayms(500);
      }
}

void disp4()                        //状态4 LED自上而下逐渐点亮
{
     for(i=0;i<8;i++)
        {
            P1=table3[ i];
            delayms(100);
        }
        P1=0xff;
}

void disp5()                        //状态5 从LED全部亮到全不亮
{
        for(i=0;i<9;i++)
        {
                P1=table5[ i];
                delayms(100);
        }
        delayms(300);
}

void disp6()                        //状态6 逐步逆时针点亮P1的LED,熄灭
{
   P1=0xff;
        for(j=0;j<2;j++)
        {
          for(i=0;i<8;i++)
          {
               P1=table2[ i];
              delayms(100);
          }
             P1=0xff;
        }
}

void disp7()   //状态7 全灭
{   P1=0XFF;
    delayms(500);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switch(keyflag)
      {
                  case 1:disp0();break;
                  case 2:disp1();break;
                  case 3:disp2();break;
                  case 4:disp3();break;
                  case 5:disp4();break;
                  case 6:disp5();break;
                  case 7:disp6();break;
                  case 8:disp7();break;
      }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0;i<xms;i++)
     for(j=0;j<120;j++);
}

void keyscan()
{

  if((P0&0x0f)!=0x0f)//检测有按键按下
   {
            delayms(10);//延时去抖

                if(key0==0)//key0按键按下
                keyflag=1;

                if(key1==0 && keyflag<7)//key1按键按下
                keyflag++;//设标志位2

                if(key2==0 && keyflag>2)//key2按键按下
                keyflag--;//设标志位3

                if(key3==0)//key3按键按下
                keyflag=8;//设标志位4

                while(!key0);
                while(!key1);
                while(!key2);
                while(!key3);
  }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我应该怎么去写比较好呢?这个的K2和K3思路是什么?

给你一个例子
void disp1()                        //状态1 低位到高位依次亮
{
        static uchar i = 0;
        static uint delay = 500;
        if(delay++>=500)
        {
                delay = 0;
                P1=table0[i];
                i++;
                if(i>=8)i=0;
        }
        delayms(1);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我应该怎么去写比较好呢?这个的K2和K3思路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花样流水灯的程序,给你改好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0=P0^0;
sbit key1=P0^1;
sbit key2=P0^2;
sbit key3=P0^3;
uchar code table0[]={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LED从低位往高位移
uchar code table1[]={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LED从高位往低位移
uchar code table2[]={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LED从1个亮到8个都点亮(从低位往高位)
uchar code table3[]={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LED从1个亮到8个都点亮(从高位往低位)
uchar code table4[]={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LED从8个全亮到一个都不亮(从低位往高位)
uchar code table5[]={0x80,0xc0,0xe0,0xf0,0xf8,0xfc,0xfe,0xff};//LED从8个全亮到一个都不亮(从高位往低位)
uchar code table6[]={0xfe,0xfc,0xfa,0xf6,0xee,0xde,0xbe,0x7e};//LED从低位往高位移(最低位始终为0)
uchar code table7[]={0x7f,0x3f,0x5f,0x6f,0x77,0x7b,0x7d,0x7e};//LED从高位往低位移(最高位始终为0)

uchar keyflag=0;//按键标志位

void keyscan();//按键检测函数
void delayms(uint xms);

void main()
{
        uchar i,j;

        while(1)
        {
                keyscan();
                if(++j>=250)
                {
                        j=0;
                        switch(keyflag)
                        {
                                case 0:P1=0xff; break;
                                case 1:P1=0x00; break;
                                case 2:P1=table0[i]; break;
                                case 3:P1=table1[i]; break;
                                case 4:P1=table2[i]; break;
                                case 5:P1=table3[i]; break;
                                case 6:P1=table4[i]; break;
                                case 7:P1=table5[i]; break;
                                case 8:P1=table6[i]; break;
                                case 9:P1=table7[i]; break;
                        }
                        i=++i%8;
                }
                delayms(1);
        }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0;i<xms;i++)
                for(j=0;j<120;j++);
}
void keyscan()
{
        static uchar count=0;
        static bit sign=0;
        uchar temp;
        temp=P0&0x0f;
        if(temp!=0x0f)//检测有按键按下
        {
                if(++count==10 && temp!=0x0f && !sign)
                {
                        sign=1;//自锁
                        switch(temp)
                        {
                                case 0x0e: keyflag=1; break;
                                case 0x0d: if(keyflag<9)keyflag++; break;
                                case 0x0b: if(keyflag>1)keyflag--; break;
                                case 0x07: keyflag=0; break;
                        }
                }
        }
        else//松手
        {
                count=0;
                sign=0;
        }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一个花样流水灯的程序,给你改好了。

1、主循环中的j是啥作用
2、按键中count为啥取10,是扫描10次消抖
3、没用中断,主循环时间长会丢键吗
能说明下吗,没看明白,有点像用状态机原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1、主循环中的j是啥作用
2、按键中count为啥取10,是扫描10次消抖
3、没用中断,主循环时间长会丢键吗
...

没有用定时器,在主循环中用delayms(1);使主循环周期大约1ms,按键扫描10次消抖,j计数250ms,控制流水灯移动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一个花样流水灯的程序,给你改好了。

太厉害了,就是要这种效果,原来还可以这样子实现

网友B:
嗯嗯,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程序修改可以了,不过效率太低了,要用定时器才行。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很不错的想法,给我一种新思路了

网友G:
今天遇到一个有趣的32灯流水及按键复用,题主电路。

我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