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用过这种集成了74HC595的数码管模块吗

楼主(2023-10-29):
目前用的是单独74HC595模块+一个两位共阳数码管,实现的功能是:
按P2^0;                按键加1
按P2^1;                按键减1
按P2^2;                复位(显示01)
目前这个程序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为了接线方便,网上买了这种集成了74HC595的数码管模块,只有5根线:

1.正极
2.负极
3.数据
4.移位时钟
5.锁存

弄了好长时间,都没在目前程序的基础上修改成功。
有用过这种模块的朋友吗,帮忙修改下。
谢谢!
#include <REGX52.H>

// LED字模表
unsigned char LED_0F[17]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C, 0xBF, 0xC6, 0xA1, 0x86, 0xFF, 0xbf};

sbit DIO = P1^0;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RCK = P1^1;                                //锁存
sbit SCK = P1^2;                                //移位

sbit BIT1 = P1^3;
sbit BIT0 = P1^4;

sbit KEY_UP = P2^0;                                //按键加
sbit KEY_DOWN = P2^1;                        //按键减
sbit KEY_RESET = P2^2;                        //复位

unsigned char num=0;                                //上电初始值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xms)
        {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xms--;
        }
}

void LED_OUT(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bitd)
{
        unsigned char i;

        if(bitd)
        {
                BIT1=1;BIT0=0;
        }
        else
        {
                BIT1=0;BIT0=1;
        }

        for(i = 8; i >= 1; i--)
        {
                if(X & 0x80) DIO = 1;
                else DIO = 0;

                X <<= 1;

                SCK = 0;
                SCK = 1;
        }

        RCK = 0;
        RCK = 1;

//  //仿真请取消注释以下两行
        Delay(10);
        BIT1=0;BIT0=0;Delay(1);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KEY_UP==0 && num<99)                //如果KEY_UP按键按下
                {
                        Delay(20);                //延时消抖
                        while(KEY_UP==0);        //松手检测
                        Delay(20);                //延时消抖
                        num++;
                }
                else if(KEY_DOWN==0 && num>0)                //如果KEY_DOWN按键按下
                {
                        Delay(20);                //延时消抖
                        while(KEY_DOWN==0);        //松手检测
                        Delay(20);                //延时消抖
                        num--;
                }
                else if(KEY_RESET==0)                //如果KEY_RESET按键按下
                {
                        Delay(20);                //延时消抖
                        while(KEY_RESET==0);        //松手检测
                        Delay(20);                //延时消抖
                        num=1;
                }
                LED_OUT(LED_0F[num/10], 1);
                LED_OUT(LED_0F[num%10], 0);
        }
}

楼主(2023-12-10):
引用 网友A:
这个数码管模块是用两块595用作静态显示。代码修改如下,如果显示的个位十位颠倒,就把代码个位十位调一下 ...

感谢,这个代码试过了,可以实现我的需求。

楼主(2023-10-30):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就不一一感谢了。
附件是商家提供的例程,试了下是从0-9,一直循环。

上面老师提供的建议,我再来研究下,有结果了再回来报告。

网友B:
这不是一个8位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位移缓存器吗

网友C:
这种595很好用,三线控制,串和并扩展可以很多,也算是显示类的编程技术起步敲门砖,

我开始收音机编程几天就熟练了。也就那一回事,一个使能拉低,时钟拉高,,大同小异

网友A:
这个数码管模块是用两块595用作静态显示。代码修改如下,如果显示的个位十位颠倒,就把代码个位十位调一下。
#include <REG51.H>

// LED字模表
unsigned char LED_0F[17] =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C, 0xBF, 0xC6, 0xA1, 0x86, 0xFF, 0xbf};

sbit DIO = P1^0;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RCK = P1^1;                                //锁存
sbit SCK = P1^2;                                //移位

sbit BIT1 = P1^3;
sbit BIT0 = P1^4;

sbit KEY_UP = P2^0;                          //按键加
sbit KEY_DOWN = P2^1;                        //按键减
sbit KEY_RESET = P2^2;                        //复位

bit sign;
unsigned char num=0;                          //上电初始值
unsigned int coun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xms)
        {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xms--;
        }
}

void LED_OUT(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bitd)
{
        unsigned char i;
        if(bitd)
        {
                BIT1=1;BIT0=0;
        }
        else
        {
                BIT1=0;BIT0=1;
        }
        for(i=0;i<8;i++)
        {
                X<<=1;
                DIO = CY;
                SCK = 1;
                SCK = 0;
        }
        RCK = 1;
        RCK = 0;
}

void main(void)
{
        LED_OUT(LED_0F[num/10], 1);
        LED_OUT(LED_0F[num%10], 0);
        LED_OUT(LED_0F[num/10], 1);
        LED_OUT(LED_0F[num%10], 0);
        while(1)
        {
                if(!KEY_UP || !KEY_DOWN || !KEY_RESET)
                {
                        if(++count>=10 && sign==0)
                        {
                                sign=1;
                                if(!KEY_UP && num<99)num++;
                                if(!KEY_DOWN && num>0)num--;
                                if(!KEY_RESET)num=0;
                                LED_OUT(LED_0F[num/10], 1);
                                LED_OUT(LED_0F[num%10], 0);
                        }
                }
                else
                {
                        sign=0;
                        count=0;
                }
                Delay(1);
        }
}

网友D:
画出来段码位码的接线图,计算LED字模表

网友E:
直接用他的LED字模表就行了,用的话就只管输入什么显示什么就行
自己做要看数码管共阴共阳,595的引脚分配

网友A:
需要知道模块电路的连接关系,或者从卖家提供的示例代码推断模块电路的连接关系才能正确编写驱动程序。

网友F:
//以下为4位数码管HC595测试程序,STC12系列单片机,供参考

网友G:
移位时钟数量=74HC595级联数量*8 不能多也不能少。
然后一个锁存时钟,先移高位后移低位,时钟上升沿触发。

网友H:
看段码,位码是不是和商家的一样。

网友I:
595是串入并出方式

网友J:
先看看商铺提供的显示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