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的一个端口控制八位LED

楼主(2023-10-30):
利用单片机的一个端口控制八位LED实现从左至右依次亮或灭,然后从右至左依次亮或灭,如此反复循环显。参考代码: 屏幕截图 2023-10-30
仿真图: 屏幕截图 2023-10-30  由于发帖不熟练,源文件不知怎么上传,有空再补充,或者管理辛苦一下。

网友A:
temp=0x01;
for(i=0;i<8;i++)
{
   P1=~temp<<i;

网友B:
这是实现流水灯吧,一个端口控制8个LED好像不能吧?知道的戳一下呗!

网友C:
你这叫法不准确,应该是一组端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实现流水灯吧,一个端口控制8个LED好像不能吧?知道的戳一下呗!

这时一个端口,不是一个引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叫法不准确,应该是一组端口!!!

这时一个端口(8位),不是一个引脚

网友E:
这是用一个字节八位,不是一个端口。这是八个端口

网友F:
端口的定义:是指一个物理接口。
那么这个接口范围就大了。引脚可多可少。
例:网线端口:好多引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