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8h8k64u单片机的DMA处理串口数据

楼主(2023-10-30):
/*******************************************************************
串口1DMA接收不定长度数据:利用串口1中断,定时器0超时判定,很好地实现串口1DMA接收
不定长度数据到XARM,        并很好地实现接收完成后,原样返回给PC,不受256字节限制,
1-N个字节随意(但要在Dshow定义范围内)。
问题是:UART1_DMA死活进不了中断 。按理说串口1DMA接收完定义的字节长度,进中断才是正招啊。
虽然下面的方案也很好地解决了问题,但心里总不舒服,哪位大神指点下啊。单片机STC8H8K64U.
*********************************************************************/

//#include  "dma.h"
#include "STC8h.h"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UL
#define         Baudrate1  115200UL    // 波特率115200
#define  Timer0_Reload (65536UL - (MAIN_Fosc /1000UL))
#define  DMA_AMT_LEN 255 //0-255 最大定义范围255。实际可连续发送N多个
bit  B_1ms,TANG;
u16  Rx_cnt;
u8   RX1_TimeOut;
void GPIO_Config();
void UART1_Config(u8 brt);
void DMA_Config(void);
void Timer0_Init();
void DMA_RX(u8 g);
void DMA_TX();
void UartSendByte(u8 dat);
void UartSendStr(u8 *str);
u8 xdata Dshow[4096]={0};
void main(void)
{   u8 g=0;         //用于累加多少个DMA_AMT_LEN数
        GPIO_Config();
        DMA_Config();
        UART1_Config(1);
        Timer0_Init();
    B_1ms=0;TANG=0;Rx_cnt=0; RX1_TimeOut=0;
        while (1)
     { if(TANG){g++; DMA_RX(g) ; Rx_cnt=0; TANG=0;}//就是这样处理类似dma中断的.郁闷啊!???
           if(B_1ms) //1ms 到
        {  B_1ms = 0;
           if(RX1_TimeOut > 0)
           {  if(--RX1_TimeOut == 0)          // 接收超时计数
              {  DMA_UR1R_CR = 0x00;          // 关闭 UART1_DMA
                                 Dshow[g*(DMA_AMT_LEN+1)+Rx_cnt]='\0';
                                 UartSendStr(Dshow);//发送到串口。当然也可用DMA发送,但涉及到字节多少的处理,偷一个懒
                                 g =0;Rx_cnt=0; TANG=0;
                             DMA_RX(0);                         //重新初始化
                          }
                        }
                }

     }
}
/*********************************************************
***********************************************************/
void DMA_RX(u8 g)
  {  DMA_UR1R_CFG = 0x00;    // 屏蔽串口1DMA接收中断
     DMA_UR1R_STA = 0x00;   //关闭dma 清零串口1DMA接收完成中断标志、清零数据丢弃中断标志
     DMA_UR1R_AMT = DMA_AMT_LEN;  // 设置传输总字节数(低8位):n+1
     DMA_UR1R_RXA = (u16)Dshow+ (DMA_AMT_LEN+1)*g ; // 设置传输数据的目标地址,低8位
     DMA_UR1R_CR = 0xa1;
  }
/*********************************************************
***********************************************************/
void DMA_TX()
   { DMA_UR1T_CFG = 0x00;           // 屏蔽串口1DMA接收中断
     DMA_UR1T_STA = 0x00;           //关闭dma 清零串口1DMA发送完成中断标志、清零数据覆盖中断标志
     DMA_UR1T_AMT = DMA_AMT_LEN;    // 设置传输总字节数(低8位):n+1
     DMA_UR1T_TXA = (u16)Dshow;     // 设置传输数据的源地址
   }
/*********************************************************
***********************************************************/
void DMA_Config(void)
{          DMA_TX(); DMA_RX(0);
}
/*********************************************************
***********************************************************/
void UART1_int (void) interrupt 4
{         if(RI)                                                                                        // 接收完成标志置1时
        { RI = 0;                                                                              // 清零接收完成标志
                  if(Rx_cnt == DMA_AMT_LEN) TANG = 1; //就是这样处理类似dma中断的.郁闷啊!???
                  else {Rx_cnt++; TANG = 0; }
                  RX1_TimeOut = 5;        // 如果 5ms 没收到新的数据,判定一串数据接收完毕
        }
     if(TI) TI = 0;                                                                                         // 发送标志置1时
}
/*********************************************************
   串口1初始化        (可用定时器1/2)
***********************************************************/

void UART1_Config(u8 brt)
   { u16 dat ;
     dat  =        65536UL- (MAIN_Fosc/4)/ Baudrate1;
         if (brt==2)
           { AUXR|=0X01;
                    AUXR &=~(1<<4);
             AUXR &=~(1<<3);
             AUXR |=(1<<2);
             T2H=(u8)(dat/256);
             T2L=(u8)(dat%256);
             IE2&= ~(1<<2);
             AUXR |=(1<<4);
           }
          else
          {        TR1=0;
                  AUXR&=~0X01;
                  AUXR|=(1<<6);
                TMOD&=~(1<<6);
                TMOD&=~0X30;
                TH1=(u8)(dat/256);
                TL1=(u8)(dat%256);
                ET1=0;
                INTCLKO&=0X02;
                TR1=1;
          }
             SCON=(SCON&0X3F)|0X40;
      //PS=1;
          ES=1;
          REN=1;
          P_SW1&=0X3F;
      P_SW1|=0X00;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B_1ms = 1; }               // 1毫秒标志
/****************************************************
***************************************************/
void Timer0_Init(void)                //1毫秒@22.1184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A;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A9;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1;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
/***************************************************
***************************************************/
void GPIO_Config()                      //GPIO设置
{ P_SW2|=0X80;
  P0M1 = 0x00;P0M0 = 0x00;
  P1M1 = 0x00;P1M0 = 0x00;
  P2M1 = 0x00;P2M0 = 0x00;
  P3M1 = 0x00;P3M0 = 0x00;
  P4M1 = 0x00;P4M0 = 0x00;
  P5M1 = 0x00;P5M0 = 0x00;
}
/************************************************************
************************************************************/
void UartSendByte(u8 dat)
{        bit m=0;
    if (ES){ES= 0;m=1;}
        SBUF = dat;
        while(TI == 0);
        TI = 0;
        ES= m; ;
}
/*********************************************************
***********************************************************/
  void UartSendStr(u8 *str)
{   bit m=0;
    if (ES){ES= 0;m=1;}
        while(*str)
        { UartSendByte(*str);
          str++;
        } ES= m;
}
/***********************************************************
************************************************************
void UART1_DMAerrupt() interrupt 13    // 串口DMA中断号大于31,借用13号保留中断中转
{       P46=0;                                                                                                    // 详情参照布丁橘长-STC32系列视频第36期,或STC32手册第5.9章节
        if (DMA_UR1T_STA & 0x01)               // 发送完成中断标志为1时
        {
                DMA_UR1T_STA &= ~0x01;         // 清零发送完成中断标志
                DMATxFlag = 1;                 // 发送完成标志置1
        }
        if (DMA_UR1T_STA & 0x04)               // 数据覆盖中断标志为1时
        {
                DMA_UR1T_STA &= ~0x04;         // 清零数据覆盖中断标志
        }
        if (DMA_UR1R_STA & 0x01)               // 接收完成中断标志为1时
        {
                DMA_UR1R_STA &= ~0x01;         // 清零接收完成中断标志
                DMARxFlag = 1;                 // 接收完成标志置1
        }
        if (DMA_UR1R_STA & 0x02)               // 数据丢弃中断标志为1时
        {
                DMA_UR1R_STA &= ~0x02;         // 清零数据丢弃中断标志
        }
}

/***********************************************************
************************************************************

                if((DMATxFlag) && (DMARxFlag))        // 当发送和接收完成标志均为1时,表示空闲
        {   Rx_cnt = 0;  P45=0;                    // 清零接收计数
            RX1_TimeOut = 0;                  // 清零接收超时计数
                        DMATxFlag = 0;                    // 清零发送完成标志
            DMA_UR1R_STA = 0x00;
                           DMA_UR1T_AMT=Rx_cnt;              //设置UART1传输总字节数:n+1
                DMA_UR1T_TXA=Dshow;               //设置UART1 DMA发送源地址
                    DMA_UR1T_CR = 0xc0;               // bit7 1:使能 UART1_DMA, bit6 1:开始 UART1_DMA 自动发送
                        DMARxFlag = 0;                    // 清零接收完成标志
            DMA_UR1R_CR = 0xa1;               // bit7 1:使能 UART1_DMA, bit5 1:开始 UART1_DMA 自动接收, bit0 1:清除 FIFO
        }

        **********************************************************/

网友A:
新版STC8H手册1009页有范例

网友B(2023-12-10):
stm32 那么强,那么好用,你还用STC干嘛?

网友C:
没有串口没有空闲中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