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锂电池容量测试放电电阻的疑问?

楼主(2023-10-30):
想自制一个锂电池容量测试电路,锂电池的电压范围是2.5V到4.2V,那么100mA的放电电阻应该是多少呢?想起很早以前做过的镍镉电池充电电路,曾经用过50mA的恒流电路,这个恒流电路短路也是50mA,考虑到8550的100mA电流发热严重,用了两个8550做了两套50mA的恒流电路,合并起来就是100mA,D1D2是两个IN4148,R1-R4是0805电阻,用了两个24Ω的电阻并联为12Ω以提高功率,经过指针万用表测试,4.2V的电压接入这个恒流电路的电流是110 mA,2.5V是90mA,数字万用表测试,4.2V接入的电流是102 mA,2.5V是83mA,说明这个恒流电路精度并不高,我的万用表精度也不高。
有了这个恒流电路,增加电压比较和计时电路,实际测量了几个锂电池的容量,淡绿色18650锂电池容量竟然标到8800毫安小时,实际容量只有700mAH,红色18650锂电池容量标到4800 mAH,实际容量只有400 mAH,没有标容量的淡蓝色18650锂电池容量有1975mAH,还不错,容量标到6800 mAH的黄色26650锂电池,实际容量只有1850 mAH,橙色26650锂电池容量标的是9250 mWH,折算下来刚好是2500 mAH,然而实际容量却是2600 mAH,这是倍量的品牌电池,最不可能虚标容量,2600 mAH的容量也是不太可能,肯定是我做的恒流电路有误差,假如这个锂电池的容量就是2500 mAH,误差才100 mAH,相当于+4%的误差,这个误差还不算大。
现在请教大家两个问题:
1、还有没有精度更高的恒流电路?
2、18650和26650锂电池测试容量的放电电流分别是多少比较合适?如果是100mA,放电电阻如何计算?

网友A:
1)自己搜“恒流电路”,你的虽然很糙,但是测电池也够用了。2)连容量都不知道,随便找个电流值就行,你现在用的100mA就可以。

网友B:
随便买一个7135恒流芯片,,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充满电设计个恒流放电,锂电池放电截止电压是3v。方案可以用运放加mos管负载,有点基础并不复杂!

网友D:
我这个也是做的时候 查的资料
你真想做一个玩的话
这个不错
我就做 了一个
但自己要改
挺有意思的
效果 不错   可以随便调电流
不管电压多少  电流稳定

网友D:
关于放电电流多少合适
我的建议  直接1a
不知你的电池用来干什么
我的都是电动工具用
截止是2.85v
13m欧的  到2.9v才截止
47m欧的   到3.1v 就截止(这个应该能理解吧, 到3.1v直接就拉到2.85v了,截止后 又回到3.1v)
所以差距很大
哈哈  反正我买电池 高于25m欧的 都不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也是做的时候 查的资料
你真想做一个玩的话
这个不错

感谢 学习哈

网友F:
用一个电阻R,+ 一个稳压块317做成一个恒流源。
R = 1.25V/100mA = 12.5Ω。R接在ADJ脚与输出脚之间。
这样做的恒流源电流很准。
还可以串额外的功率电阻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买一个7135恒流芯片,,应该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了解了一下,7135是2.7-6V,350mA的恒流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满电设计个恒流放电,锂电池放电截止电压是3v。方案可以用运放加mos管负载,有点基础并不复杂!

我用锂电池管理芯片作为放电截止,截止电压2.5V,你说的3V也对,3V以下容量剩下的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也是做的时候 查的资料
你真想做一个玩的话
这个不错

非常感谢!运放加mos管负载的电路,有点复杂,可以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放电电流多少合适
我的建议  直接1a
不知你的电池用来干什么

非常感谢!你是电动工具用,直接用1A是可以的,我用在一个耗电不太大的电路上,60mA左右,所以用100mA测量,没有见过锂电池容量测试的标准,小电流测试容量会偏大一点,大电流测试容量可能会小一点,精度更不好掌握,达到1A的电流,接触电阻都会影响测试误差,其实我那个恒流电路两个24Ω并联成为12欧的电阻,这个电阻平均精度就是5%,我既没有标准容量的锂电池,也没有精度很高的万用表,看来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G:
根据你原有的恒流电路结构,给你推荐一款高精度恒流电路TL431恒流电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根据你原有的恒流电路结构,给你推荐一款高精度恒流电路TL431恒流电路

这里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一个电阻R,+ 一个稳压块317做成一个恒流源。
R = 1.25V/100mA = 12.5Ω。R接在ADJ脚与输出脚之间。
这 ...

非常感谢!也想到过LM317的恒流电路,不知道2.5V的时候电流是否稳定,如果不行可以加一组负压,LM317的恒流电路肯定比三极管的恒流电路精度高,加负压的目的是为了精确测试锂电池容量,根据容量确定放电电阻的阻值。

楼主:
本来想知道用多大的电阻可以替代100mA恒流电路,如果按锂电池的2.5V-4.2V的平均电压3.35V计算,放电电阻33.5Ω可以替代100mA恒流电路,然而33.5Ω4.2V的电流是125mA,2.5V的电流是75mA,用400mAH的锂电池试验,调整33.5Ω的电阻大小,多试几次,必然可以找到和100mA恒流电路相同放电时间的电阻值,由于我的万用表精度不高,就不好折腾了,按目前的测试精度,基本够用。

网友H:
18650锂电池,超过3400mAh的,95%的概率是假的
锂电池放电不一定非得用恒流的,只要能放电就行,如果不是动力电池,放电电流最好不要大于1C
7135是LED驱动,可以用来放电,加上单片机,可以在放电的时候顺便测量电池的容量
喜欢有话,可以自己做一个电池容量测试仪
但如果是大容量的电池,你又没有太多时间去等的话,还是得选择MOS管+运放的方案
我最近也准备做一个,搞完了可以分享

网友I:
主要是用恒流来对比计算电量比较方便,有可比性,就是误差大点也没有关系。如果用定值电阻放电,初始电压不同,放电过程也不太一样,比较起来偏差会更大。

网友H:
如果是想要电流可调,可以用QX7136,这个可以自己调节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