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容易坏吗

楼主(2023-10-31):
和单片机开发板配套的,因为上个板有问题,所以买回来还试了下各功能有没问题。今天拿来学习只亮灯不显示了,把随机带的程序写进去也不行,调节对比度的变位器也不行,拔出来重新插上去后用手摸外框每次都不一样但多数不显示,这么容易坏的吗

网友A:
带电插拔了吧?野蛮操作什么都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电插拔了吧?野蛮操作什么都容易坏。

之前好像没有啊,昨天不显示了才有这样弄过,这么说是真的不能用坏掉了

网友B:
很难坏的了,除非人为的,我以前把正负都接错过,反正价格很便宜了,带字库的易坏了。

网友C:
换个开发板和屏试试,不排除过孔不通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难坏的了,除非人为的,我以前把正负都接错过,反正价格很便宜了,带字库的易坏了。

带字库,都是直接在固定接口的,不是自己接的杜邦线

网友D:
查看原理图,看看引脚配置,看看开发板教程,或者屏是否摔过,导电胶条接触不良

网友E:
这不一定是1602电路部分出问题了, 导电胶条是靠铁框压到玻璃上的, 可能是导电胶铁与玻璃或电路板之间接触不良.

网友F: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各脚

网友G:
仔细读通手册,按手册指示做,基本就不会坏了。

网友H:
这个好像很耐用的。

网友I:
你往地下一扔自然而然就坏了

网友J:
试一软件复位,全部刷FF看能否都点亮。

网友K:
其实是不容易坏的,常用显示屏没谁说容易坏。大众的检验必然是牢靠的,(* ̄m ̄)意外吧!

网友L:
看你在呢么用。用得对,连续工作超过20年寿命,用的不对,那就难说了。

网友M:
我的好几年都没坏

楼主:
买了个新的用了,原来的确定是坏了,也不知道是咋坏的,都没怎么用

网友N:
1.是不是插反了2.开发板是自己焊的吗,没有排阻吗

网友O:
这东西不爱坏,但是天下没有不坏的物品。坏了换新的,

网友P:
这种 液晶屏比较容易坏,不如LED屏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