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一个按钮实现继电器的控制?

楼主(2023-10-31):
一个按钮和很多个继电器。
如何实现 按一下按钮一个继电器导通,
在按一下按钮,刚才的继电器断开。

网友A:
一个按钮可以实现一个继电器的功能,不能实现很多个继电器。

网友B:
有自锁式按钮,按一下接通,再按一下断开。

网友C:
到底是要控制一个继电器还是多个?

网友D:
可以通过编程来灵活控制

网友E:
一个按键,触发4013组成的双稳态电路,输出控制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F:
用自锁按钮最简单了,用PLC的话,非自锁按钮也可以实现

网友G:
用单片机实现,用按钮单击/双击/三击/长按等自定义控制哪个继电器。

网友H:
用一个4017十进制计数IC,最多可以轮流驱动9个继电器,加电初始全关。按一下按钮第一个继电器导通,再按一下按钮,刚才的继电器断开,下一个继电器导通。按第十下按钮全关,周而复始。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用一个4017十进制计数IC,最多可以轮流驱动9个继电器,加电初始全关。按一下按钮第一个继电器导通,再按一 ...

如果没记错的话,4017貌似必通一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如果没记错的话,4017貌似必通一个

你没有看仔细,最多驱动9个就是舍弃第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没有看仔细,最多驱动9个就是舍弃第一个。

是的。1不用就可以了

网友I:
1、用一个计数器N,按一下增计一次。
2、将N分解到各个继电器的引脚。
如10个继电器,N计数=0-10,N=0全止。N=8,第8个引脚上的继电器吸合。

网友J:
用一个按键控制多个继电器(比如控制N 个继电器),可以用单片机组成N位计数器(N位位移计数器),按一下按键位移一位(驱动对应一个继电器导通),再按一下按键位移一位,即可以轮流驱动N个继电器,继电器周而复始循环导通。

网友K:
这还不简单,多级串联595,一片595八个脚驱动八个三极管,一个三极管驱动一个继电器,

上百个上千个继电器能玩出霓虹灯花样

网友L:
单片机直接搞定

网友M:
我刚做了一个按用2或3个按键控制的延时插座,就是控继电器通断打开关闭

网友N:
一个5分钱的芯片  一个三极管 一个按键

网友O:
这个挺简单的, 可以不用先搞硬件电路, 可以用proteus 软件做好硬件, 软件调试之后再来搭建实体电路。
用51单片机+软件调试可以实现, 用74hc系列的门电路无需软件也可以实现。

网友M:
引用 网友O:
这个挺简单的, 可以不用先搞硬件电路, 可以用proteus 软件做好硬件, 软件调试之后再来搭建实体电路。
...

在 proteus 中,51的芯片只能选89C51/52,

网友P:
单片机可以实现所有合理的想法

网友M:
引用 网友P:
单片机可以实现所有合理的想法

有料当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