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假大家关于MOSFET的电路

楼主(2023-10-31):
想用mosfet做一个只能输出电压,不能输入电压的电路,要求输出没有压降,请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A:
没有压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应该给出多大电流下面压降不能超过多少电压的参数。

网友B:
任何一个电子元器件都会存在压降,没有压降的元器件是理想元器件,mosfet 是低压大电流的晶体管,内阻很低的,多是毫欧级的,随着你的电流的增大,压降也是变大的;主要用于开关控制的电路元件。

网友C:
不能输入电压,何来电压输出?

网友D:
电流的增大,压降也是变大

网友E:
好东西,不输入电压,而出电压。
推荐一个电池如何?

网友F:
人才,没有压降。什么概念?楼主可以抽空学点基础,比问啥都有用,

网友G:
除非超导体,否则器件都有明显的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