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频信号通过继电器

楼主(2023-10-31):
大佬们,想问下继电器(选用最大切换电流60A)吸合后如果通过高频电流信号(180kHz,峰值为43A)这种的,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180kHz根本就不是什么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kHz根本就不是什么高频。

enmm 好吧 那您的意思是不会有很大影响吗

网友B:
不会有影响,只要不超过继电器允许的电流和电压就行

网友C:
吸合后没有事,主要是在通断时,触点寿命消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有影响,只要不超过继电器允许的电流和电压就行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吸合后没有事,主要是在通断时,触点寿命消耗快

好的 谢谢

网友D:
線路43A而繼電器也選擇60A,為什麼還會覺的有什麼影響呢?

网友E:
依据你心目中【影响】的定义出答案。通常的理解,无问题。

网友F:
继电器频率跟不上节奏啊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