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豆浆机控制芯片,型号为PP13A4,谢谢

楼主(2023-10-31):
谁有美的豆浆机控制芯片,型号为PP13A4,谢谢!

网友A:
定制芯片,不是通用型号。

网友B:
不用找了,找到了也不通用,除非,你能从美的那里弄到,或者找一个一样型号的旧豆浆机控制板上拆

网友C:
找一个一样型号的旧豆浆机控制板上拆下

网友D:
我有豆浆机的项目,需不需要需要私聊

楼主:
好的,謝謝各位高手.

网友E:
到哪鸽什么bao,有替代主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