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有STC8G1K08A单片机去控制BL8023的参考程序吗?

楼主(2023-10-31):
各位师傅,有STC8G1K08A 去控制 BL8023 的参考程序吗?第一次接触,无从下手,用P32和P31两个IO口去控制,谢谢了。

网友A:
按逻辑关系和时序很好处理。

#include <STC8G.H>

sbit GPIO_A = P3^1;
sbit GPIO_B = P3^2;
sbit KEY    = P3^3;

bit ON_OFF=0;
bit flag=0;//标志
bit sign=0;
bit start=0;
unsigned int num=0;
unsigned char count=0;

void Timer0_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自动重装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T0中断
        EA  = 1;          //使能总中断
}

void main(void)
{
        GPIO_A = 0;//上电低电平
        GPIO_B = 0;//上电低电平
        P1M0 = 0x00;
        P1M1 = 0x00;
//        P3M0 = 0x06;//P3.1/P3.2推挽模式
        P3M0 = 0x00;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Timer0_Init();
        while(1)
        {
                if(flag)//按键扫描周期1ms
                {
                        flag=0;
                        if(!KEY)
                        {
                                if(++count>=20 && !sign && !start)//消抖、双重自锁,按下的时间长短不影响继电器响应。
                                {
                                        sign=1;
                                        start=1;
                                        ON_OFF=~ON_OFF;
                                }
                        }
                        else
                        {
                                sign=0;
                                count=0;
                        }
                }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自动重装

        if(start)//开始运行
        {
                if(ON_OFF)//继电器吸合
                {
                        GPIO_A = 1;
                        GPIO_B = 0;
                }
                else      //继电器释放
                {
                        GPIO_A = 0;
                        GPIO_B = 1;
                }
                if(++num>=100)//100ms
                {
                        num = 0;
                        GPIO_A = 0;
                        GPIO_B = 0;
                        start = 0;//驱动结束,继电器保持当前状态
                }
        }
        flag=1;//1ms中断标志
}

楼主:
非常感谢师傅 @ wu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