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切换芯片

楼主(2023-10-31):
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做过双电源切换的电路推荐一下,或者是切换芯片,就是主电有电压用主路(电源 ),主路没有自动切换到副路(电池),主副都有的话用主路

楼主:
因电池电压不固定,主路有可能比电池电压低,所以电路不能以电压高低作为切换依据

网友A:
消防控制电源却换最简单。
电源输出2路,一路通过继电器常开触点输出(主电给继电器供电,继电器吸合),一路给电池充电。一旦市电消失,继电器断开,电池通过常闭触点输出供电

网友B:
主电接继电器线包,丢失主电切换到副电,继电器触点电阻非常小,比MOSFET好多了。

网友C:
多电源切换是常常用到的。
1、如:电脑突然停电时,用UPS。
2、工厂停电时,起动自备的发电机。
要的:
1、列出电源的类别。
2、各自供电达成的目的。
3、切换的条件。
4、切换的方式。

网友D:
用PMOS管做电源切换就行。 自己搜搜

网友E:
用光伏器件,驱动MOS管开关通断,而且完全隔离。TLP951B光伏器件   VOM1271_光伏器件
选用器件可以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