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温控PID算法源码

楼主(2023-10-31):
电络铁的温度控制源码
电路原理图如下:
/*
==============T20焊台控制器===============
作者:Bibibili 蔡子CaiZi
微处理器:STM32F103C8T6
外部时钟:8MHz
===================引脚===================
OLED显示屏(7脚SPI):
        OLED_D0  -> PB13
        OLED_D1         -> PB15
        OLED_RES -> PB15
        OLED_DC -> PB11
        OLED_CS -> PB12
旋转编码器:
        BM_CLK -> PB0
        BM_DT  -> PB3
        BM_SW  -> PB1
蜂鸣器:
        BEEPER -> PB9
控制相关:
        NTC         -> PA6
        T12_ADC -> PA4
        HEAT         -> PA0
        SLEEP         -> PA8
        Vm                -> PA2
//此版本的代码实现功能:
//-T12烙铁头的温度测量
//-加热器的分段PID控制
//-通过旋转编码器进行温度控制
//-短按旋转编码器开关可进入休眠模式
//-长按旋转编码器开关的设置菜单
//-手柄运动检测(通过检查振动开关)
//-输入电压检测
//-时间驱动的睡眠/关机模式(通过计算未使用烙的时长)
//-OLED上的信息显示
//-蜂鸣器
//-将用户设置存储到FLASH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ain.h"

void menuHandler(void);

extern unsigned char logo[];
char tempStr[10];//电池电压字符串
float volatile VinVolt;//输入电压
u16 volatile NTC_temp,last_NTC_temp;//手柄温度

u16 volatile T12_temp;//烙铁头温度
u16 volatile tempArray[TEMPARRLEN];//温度数组,均值滤波
u16 NTC_tempArray[NTC_TEMPARRLEN];//手柄温度数组,均值滤波
u16 count;
u8 err,err_count;
u8 n;
int main()
{
        u8 i;
        u16 sum;
        KEY_Init();//初始化按键GPIO
        delay_init();//初始化延时函数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和2位子优先级
        usart_init(115200);//初始化串口1,波特率为115200
        TIM3_Init(19999,71);//1MHz,每20ms检测按键一次;
        BEEPER_Init();        //BEEPER初始化
        Adc_Init();                //ADC初始化
        HEAT_Init();//加热头控制端初始化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set_Init();//读取用户设置数据

        PID_Setup();//PID初始化
        TIM4_Counter_Init(99,719);//定时1ms中断一次
        OLED_Clear();
        OLED_DrawPointBMP(0,0,logo,128,64,1);//显示logo
        OLED_Refresh_Gram();//刷新显存
        delay_ms(1000);

        beeperOnce();
        //初始化温度
        NTC_temp = get_NTC_temp();//读取手柄温度
        T12_temp = NTC_temp;
        for(n=0; n<TEMPARRLEN; n++)
        {
                tempArray[n]=T12_temp;
        }

        OLED_Fill(0,0,127,63,0);
        while (1){
                if(count%100==0)//更新一次
                {
                        NTC_temp =  get_NTC_temp();//获取一次手柄温度值
                        get_Vin();//获取一次输入电压值

                        if(NTC_temp>=50)
                        {
                                NTC_temp =last_NTC_temp;
                        }
                        else
                        {
                            last_NTC_temp = NTC_temp;
                        }
                        sum=0;
                        for(i=0;i<NTC_TEMPARRLEN-1;i++)
                        {
                                NTC_tempArray[i] = NTC_tempArray[i+1];//元素前移
                                sum += NTC_tempArray[i+1];
                        }
                        NTC_tempArray[NTC_TEMPARRLEN-1] = NTC_temp;
                        sum += NTC_tempArray[NTC_TEMPARRLEN-1];
                        NTC_temp = (u16)sum/NTC_TEMPARRLEN;//均值滤波
                        //手柄连接检测
                        if(NTC_temp>=5&&NTC_temp<=50)
                        {
                                err_count=0;
                                err=0;
                        }
                        if((NTC_temp<5||NTC_temp>50)&&err==0)
                        {
                                err_count++;
                        }
                        if(err_count>=8)
                        {
                                err=1;//手柄未连接
                        }
                }
                if(nowMenuIndex==home && count%800==0)//更新一次home界面
                {
                        homeWindow();//显示主界面
                        OLED_Refresh_Gram();//刷新显存
                }
                if(menuEvent[0])
                {
                        menuHandler();
                        beeperOnce();
                        if(menuEvent[1]==KEY_enter && nowMenuIndex == home)
                        {
                                if(sleepFlag) {sleepFlag=0; sleepCount=0;shutCount = 0;}//短按触发关闭休眠
                                else sleepFlag = 1;
                        }
                        if(shutFlag) {shutFlag=0;shutCount = 0;}//任意按键触发开机
                        lastMenuIndex = nowMenuIndex;
                        menuEvent[0] = 0;
                        OLED_display();
                        STMFLASH_Write(FLASH_SAVE_ADDR,(u16 *)&setData,setDataSize);//写入FLASH
                }
                if(setData.sleepTime>0 && sleepCount>setData.sleepTime*600) {sleepFlag=1;}
                if(setData.shutTime>0 && shutCount>setData.shutTime*600) {shutFlag=1;}
                count++;
                delay_us(100);
        }
}
//菜单处理函数
void menuHandler(void)
{
        if(menuEvent[1]==BM_up)
        {
                switch(nowMenuIndex){
                        case home:
                                setData.setTemp+=5;
                        break;
                        case xmsjSet:
                                setData.sleepTime++;
                        break;
                        case gjsjSet:
                                setData.shutTime++;
                        break;
                        case gzmsSet:
                                setData.workMode=!setData.workMode;
                        break;
                        case fmqSet:
                                setData.beeperFlag = !setData.beeperFlag;
                        break;
                        case yyszSet:
                                setData.langFlag = !setData.langFlag;
                        break;
                }
        }
        else if(menuEvent[1]==BM_down)
        {
                switch(nowMenuIndex){
                        case home:
                                setData.setTemp-=5;
                        break;
                        case xmsjSet:
                                setData.sleepTime--;
                        break;
                        case gjsjSet:
                                setData.shutTime--;
                        break;
                        case gzmsSet:
                                setData.workMode=!setData.workMode;
                        break;
                        case fmqSet:
                                setData.beeperFlag = !setData.beeperFlag;
                        break;
                        case yyszSet:
                                setData.langFlag = !setData.langFlag;
                        break;
                }
        }
        else {}
        if(setData.setTemp>TEMP_MAX) setData.setTemp=TEMP_MAX;
        if(setData.setTemp<TEMP_MIN) setData.setTemp=TEMP_MIN;
        if(setData.sleepTime>60) setData.sleepTime=60;
        if(setData.sleepTime<0) setData.sleepTime=0;
        if(setData.shutTime>60) setData.shutTime=60;
        if(setData.shutTime<0) setData.shutTime=0;
}

单片机代码下载:

网友A: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