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2烟雾传感器模块还需要一个ADC0832吗?

楼主(2023-10-31):
MQ2烟雾传感器模块还需要一个ADC0832吗?

网友A:
MQ2是模拟输出,你的单片机如果没有ADC就必须外置ADC了。

网友B:
MQ2烟雾传感器模块有两种输出方式:TTL和模拟信号,使用TTL信号可以调模块上的电位器以确定电平翻转阈值,使用模拟信号就要加AD转换。

网友C:
1、看你需要达成的目的?
2、MQ2烟雾传感器模块能给出的信号?
3、你打算如何读取这个信号呢?
4、ADC0832是干什么的呢?
以上清楚后,答案就有了。

网友D:
看你的功能要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看你需要达成的目的?
2、MQ2烟雾传感器模块能给出的信号?
3、你打算如何读取这个信号呢?

最近买了很多这种传感觉器。就第一个可以用。研究明白了又画了板子。然后买了新的多个传感器结果没有我想要的结果了。然后又买了板子还有传感器。装到一块还是不能用。我知道的就是正极加123然后去到5再接8-51欧姆电阻然后46再接1K到GND就可以可电压了结果电压显示高或都不成线性。新买的也不行了。求指教

网友F:
MQ-2 是非常简单的器件, 接好加热电流后,直接万用表量电压就可以了。
出问题显然是 硬件电路有问题。
重点检查加热电流, 估计 80% 问题都在加热上。

至于不是线性, 看手册, 这个器件本来输出就不是线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