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休眠的情况下,能否通过IO口拉低,产生定时器中断唤醒?

楼主(2023-10-31):
有7个脚可以设置外部中断唤醒,但是我需要8个外部中断,能不能把IO口配置成计数器或者按键启动定时器,在休眠的状态下  通过按键拉低  产生定时器中断来唤醒,然后再配置成按键功能(IO输入)

网友A:
不可以。你可用门电路把两个输入合并成一个,唤醒后再去检查到底是谁引起的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你可用门电路把两个输入合并成一个,唤醒后再去检查到底是谁引起的唤醒。

请问一下,不可以的主要原因是哪些,我看规格书上有写  休眠模式下,外设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我的理解是
在输入捕获模式下产生一个下降沿中断,通过中断来唤醒。

网友B:
你的意思,我理解的不是很透。
但估计是可以实现的。8个状态理论上在三根线可能区分,再加一根做中断,也就可以了。
当然其它手段也可以,方式多多。
前提是,CPU有引脚中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我理解的不是很透。
但估计是可以实现的。8个状态理论上在三根线可能区分,再加一根做中断,也 ...

你好,可能是我表达的不清楚,我是想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功能 ,进定时器中断用来唤醒。不是想用来区分状态。

楼主:
有大佬能帮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