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单片机驱动VGA显示器,汇编程序

楼主:
显示分辨率为800x600,点阵分辨率为400x200,字符显示25行,50列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制作说明:

网友A(2023-11-01):
硬件接口是怎么实现的?直接用单片机的3.3V接在VGA口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件接口是怎么实现的?直接用单片机的3.3V接在VGA口上?

是的,行信号 场信号 rgb线,直接用导线连接到接头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比较牛B呀,以前想过,但没动手弄,关键是时序要严丝合缝啊,不错!!

网友D:
膜拜大神!

网友E:
时序搞的很好

网友B:
VGA时序硬件流程,来自坛友介绍的一个网络上的案例。我也很欣赏这个设计。

网友B(2023-12-20):
第一次发的接线图画错了,现在补上一张。是大意了 实在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