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给不用继电器给电池加一个开关?

楼主(2023-11-01):
各位大佬,有一个电池给后面所有东西总供电,想可以电路板控制总电池输出的开关,不用手拔插,不用大继电器,求问要怎么画啊?需要几十A,一百A左右电流经过,五六十V电压。

网友A:
五六千瓦的功率,你想要多小的继电器?

网友B:
不知有没有200A的MOS管,有的话或许可以用的上。

网友B:
错了~~100A@60V=6KW!
能过这么大功率的不一定是MOS管,还有可能是IGBT,且不是常见到的大体积的IGBT,比起电磁炉的IGBT会大好几个档次吧?这么大电流,PCB也受不了!
IGBT的驱动、保护、散热、安装都有很高的要求。
这个能量等级的方案,可以参考电动汽车的设计了。

要不楼主你说说,你想做个什么东东?

网友C:
1、找一个100A的继电器(车用的,此类很多),找到或选择一下:它的驱动线圈的所需的驱动电压电流。
2、再用一你熟悉的、并会控制的小继电器或三极管、或其它驱动IC,控制上述这个线圈。
这样为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找一个100A的继电器(车用的,此类很多),找到或选择一下:它的驱动线圈的所需的驱动电压电流。
2、再 ...

楼主都 说不用继电器了。。

网友D:
100A的MOS,10个并联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知有没有200A的MOS管,有的话或许可以用的上。

IPT015N10N5产品规格:

FET 类型 N 通道

技术 MOSFET(金属氧化物)

漏源电压(Vdss) 100 V

25°C 时电流 - 连续漏极 (Id) 300A(Tc)

驱动电压(最大 Rds On,最小 Rds On) 6V,10V

不同 Id、Vgs 时导通电阻(最大值) 1.5 毫欧 @ 150A,10V

不同 Id 时 Vgs(th)(最大值) 3.8V @ 250μA

不同 Vgs 时栅极电荷 (Qg)(最大值) 211 nC @ 10 V

Vgs(最大值) ±20V

不同 Vds 时输入电容 (Ciss)(最大值) 16000 pF @ 50 V

FET 功能 -

功率耗散(最大值) 375W(Tc)

网友F:
可以使用MOS管

网友G:
这莫大的MOS得多少钱呀

网友H:
安培数这么大,还是自制一个电动开关,用个能正反转的减速马达加驱动杆推动一个接触片去连接另一个接触片,接触片当然要低电阻,最好镀金,这样就不必用继电器,不必用MOS,而维持状态也不必耗电,如何?

网友I:
我是看不懂标题才进来的,进来看正文描述更看不懂了,楼上各位都看懂了?

网友J:
用固态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安培数这么大,还是自制一个电动开关,用个能正反转的减速马达加驱动杆推动一个接触片去连接另一个接触片, ...

安培数这么大,还用减速马达去推动触片?这瞬间的烧蚀,纯金的触片都用不了多久吧?
电网的拉闸开关的结构是什么样的?有大神进来科普一下吗?

网友K:
参考锂电池控制模块,过几十上百安的,多MOS并联,连散热片都没有

网友L:
交流或直流接触器

网友K:
可以参考蚂蚁保护板,16串80安的,16个MOS39n10d,背靠背,贴片TO-263封装,每组正反面各4个,每个mos最大10安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错了~~100A@60V=6KW!
能过这么大功率的不一定是MOS管,还有可能是IGBT,且不是常见到的大体积的IGBT,比 ...

IGBT Vce(sat) 2.5~3.0V,就按2.5V算,100A就是250W,需要多大散热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找一个100A的继电器(车用的,此类很多),找到或选择一下:它的驱动线圈的所需的驱动电压电流。
2、再 ...

你找个60VDC的车用继电器给大家开开眼!直流电无法过零灭弧,能切断220VAC的继电器触点用在直流上只能切断28VDC。

网友M:
用MOS管,至于是P沟道,还是N沟道,就看你的电路了
100A电流很大,特别是持续的100A,不要图省事就直接用单个200A的MOS管来,容易炸管,最好是四个200A的,或者是其它的多个并联使用
PCB设计很讲究的,这不是什么"单片机最小系统",100A很容易烧电路的
固态继电器就别想了..........

网友N:
光耦 - 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