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keil代码警告

楼主(2023-11-01):
我写完代码他显示警告,但也能运行,但是放进仿真图里面,仿真图不亮啊,救救孩子吧

网友A:
那么你是怎么判断出“能运行”的呢?

网友B:
1:没把 C 文件添加到项目中,还有可能是因为存在没有被调用的已经定义的函数C_START。
2:程序中有调用C_START 函数,但未将该函数所在的 C 文件加入到工程作编译和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