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烧录的单片机程序正常却不能执行?

楼主(2023-11-01):
       使用STC15W408AS单片机,原来程序和硬件都没问题,能正常使用点亮LCD1602显示内容。后来闲置了大半年,最近想拿出来继续玩玩(原来的程序还能显示)到论坛里下载一个程序烧录进去,发现没有任何执行,以为是论坛程序问题,就把原来的程序烧录进去,结果还是没任何执行。
       怀疑是不是单片机放置时间长坏了,换了颗单片机还是一样。开发板很简单,没有其他芯片就是几条连接线应该不会出问题。然后重新写了个简单点亮LED的程序,还是不行!奇怪了难道是重新安装系统和安装keil,还有下载最新版本stc-isp的问题吗?还是烧录器坏了呢。有谁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吗。

烧录正常

烧录正常

编译正常

编译正常

MCU型号正确

MCU型号正确

楼主:
找到原因了!回头看了下规格书,下载的时候要勾选P3.2 /P3.3才能下载

网友A:
写到EEPROM里面去了?仔细看第一张图。

网友B:
没有IO设置

网友C:
感谢分享经验。 我以为代码是错误的。

楼主:
点亮LED的IO口,不设置默认是准双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到EEPROM里面去了?仔细看第一张图。

你提醒后,我回头看了,确实是把程序烧录进EEPROM里了。。。。。。所以跑不起来

网友D:
程序超大就会被写到eeprom

网友E:
引用 楼主:
点亮LED的IO口,不设置默认是准双向口

STC8、STC32除P3.0和P3.1上电瞬间为准双向,其余IO口为高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