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时钟芯片,多字节连续读时间模式

楼主(2023-11-01):
如图,有时过一阵就好了,有时读一次成功,一次失败,实钟晶振和时钟芯片都换过,也试过用数码管显示,故障依旧,不转移不消失,源码见附件。图中年份20是手动加的

网友A:
再仔细读【DS1302时钟芯片】手册,重点关注极限通讯速度。控制好读取的间隔时间。

楼主:
消灭0回复,来个高人指点一下吧

楼主:
过一阵自己又好,可以连续读出时间了,但是有个几分钟之后又不行了。。

网友B:
不是成不成功的问题,是数据根本不对,即使所谓成功的数据也不对,降低对1302的读取速度

楼主:
正解,加NOP,这颗时钟芯片,相比于正经的时钟芯片,时间要长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