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9C52RC单片机制作的蓝牙遥控小车

楼主(2023-11-01):
单片机型号:STC89C52RC
晶振:12M
蓝牙模块:HC-05
使用手机蓝牙对小车进行遥控操作
HC-05蓝牙模块配置说明
使用CH340串口模块与HC-05模块连线,连接方式如下
VCC(5V)  ——————————  VCC
     GND   ——————————  GND
     RXD   ——————————  TXD
     TXD   ——————————  RXD

蓝牙模块上有一个按键,按住按键将CH340插入电脑,HC-05模块上指示灯快闪代表进入AT命令配置模式;
串口软件波特率选择38400,这是蓝牙模块的AT配置模式波特率;
常用指令:
发送 AT+RESET  返回 OK        执行 模块复位
发送 AT+ORGL   返回 OK    恢复默认状态
发送 AT+ADDR? 返回  +ADDR:Param OK  获得蓝牙模块地址
发送 AT+NAME=Param  返回 OK        (设置设备名称  Parm:想要设置的名字)
发送 AT+NAME? 返回  +NAME:Param OK  获得设备名称
发送 AT+PSWD=Param  返回 OK  设置模块密码  Parm:想要设置的密码;,默认为“1234”
发送 AT+PSWD? 返回 +PSWD:Param OK    获得模块密码
发送 AT+UART=Param1,Param2,Param3     设置串口参数  Param1:波特率 ; Param2:停止位 ;Param3:校验位
发送 AT+UART?  返回 +UART:Param1,Param2,Param3 OK    获得串口参数
发送 AT+ROLE=Param        +ROLE:Param OK        Param:参数取值如下:0—从角色;1—主角色;2—回环角色;默认值:0
如图为示例说明

将蓝牙模块配置能与手机通信的AT指令如下

AT+NAME=HC-05   修改蓝牙模块名称为HC-05
AT+ROLE=0    蓝牙模式为从模式
AT+CMODE=1   蓝牙连接模式为任意地址连接模式,也就是说 该模块可以被任意蓝牙设备连接
AT+PSWD=1234   蓝牙配对密码为1234
AT+UART=9600,0,0  蓝牙通信串口波特率为9600,停止位1位, 无校验

配置完成后将蓝牙模块连接到单片机;

安装好手机APP后,打开APP按照以下步骤设置:
首先打开蓝牙串口APP,处于软件聊天界面
第一步点击软件右上角的三点如图所示
第二步点击首选项
第三步选中发送十六进制数据
然后设置按键
将界面切换到键盘,第一步点击界面的终端,再点击键盘即可切换到键盘界面如图所示
你的键盘没有设定过,所以没有“向前、向后·····”等指令
然后开始设定按键
第一步点击键盘界面下边的编辑模式进入按键设置模式,然后任意点击空白按键进行修改,如图所示,选中16进制,具体设定内容根据设计要求修改。
将程序烧录好后即可使用手机蓝牙APP进行遥控小车;
单片机程序以及蓝牙APP及操作说明放在压缩包了,有需要自行下载:

网友A:
这个压缩文件用电脑下载,只是一个十几K的压缩文件,这是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压缩文件用电脑下载,只是一个十几K的压缩文件,这是咋回事,

不会啊,我下载了一下,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