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楼主(2023-11-02):
这该怎么办,求求大佬帮帮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网友A:
40行-44行不能写在while里面,放到38行。43行程序也不能这样写。先去掉等号后面的,在后面的程序再补写这句,试一下,不要加int

网友B:
看不出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如果RVMDK的话,打开c99开关,你的写法还是对的。如果是c51,那么如沙发所言,c51这辈子都不可能支持c99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