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单片机nrst管脚还需要复位电容吗?

楼主(2023-11-02):
如题,内部已有复位电路,可用opetion bytes设定,不用外部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完全可以不用。NRST的作用是在单片机正常工作前要有几个时钟让单片机内部寄存器(都是软件不可见的)处于确定状态。现代单片机缺省都是个RC振荡器,在电源从0爬升到正常前就已经开始震荡,没有这个电容也完全可以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