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25N飞梭旋钮问题

楼主(2023-11-02):
飞梭旋钮为什么有两根信号线,如果只有一根信号线不能判断正旋转和逆旋转吗?

网友A:
确实,只有一根信号线不能判断正旋转还是逆旋转。

网友B:
利用两个信号的相位差判断正反旋。一根信号线做不到正反旋判断,只能判断转速,不能判断方向。

网友C:
可以的。通过 ADC的方式做检测,两个信号脚接不同的 分压电阻,就可以做到了。

网友D:
那么你用一根信号线如何判断旋转,和旋转方向两个变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