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寻求一个音频的移频算法

楼主(2023-11-03):
我尝试过重采样但是频率稍高点的音频就会变得奇奇怪怪,我也尝试过利用傅里叶变换对音频频域信号整体搬移但是我的单片机性能有限,所以我想问一下大佬们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或者思路进行音频变调处理。

网友A:
一般使用DSP完成这项任务,但是我觉得32位单片机优化一下处理音频也没问题,关键是你要找到处理算法

网友B:
变调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速或者减速。比如录制1s内容,用0.5s或者2s时间重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调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速或者减速。比如录制1s内容,用0.5s或者2s时间重放出来。

重采样是可以进行变调,但是变电范围很小,而且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使用DSP完成这项任务,但是我觉得32位单片机优化一下处理音频也没问题,关键是你要找到处理算法

我就是很头疼算法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