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一下企业中的嵌入式项目到底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3-11-03):
想请问一下企业中的项目到底是什么样的,目前陷入一个学习瓶颈,不知道学什么,不知道企业需要我们能做什么。想请教一下各位兄弟们,嵌入式软件这方面,我就只做了一点小项目,但是还是缺乏项目经验,我想知道这个项目经验到底应该做点什么,感觉我的认知我能接触到的很多项目都大同小异,都是用那点知识,我思维拓展不出去

网友A:
看你那个方面了,驱动,就是写从头写芯片驱动,应用,就是写好的驱动写业务,驱动不好写,需要功力、经验啥的。建议提高自己代码量,多做项目,做个规模大点项目,代码量达到10K

网友B:
企业里有写驱动的、有写应用的。有两种都要自己写的。看去的公司大不大,一般大公司应用和驱动都分开写。要学会分层写代码,很重要。将应用代码与驱动完全分开,用一个专门的接口.c文件去做信号交互

网友C:
很多都是单人负责整个项目的

网友D:
其实也是大同小异,都是那些知识,只不过企业中的方案比较注重于稳定和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那个方面了,驱动,就是写从头写芯片驱动,应用,就是写好的驱动写业务,驱动不好写,需要功力、经验啥 ...

明白了,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企业里有写驱动的、有写应用的。有两种都要自己写的。看去的公司大不大,一般大公司应用和驱动都分开写。要 ...

了解,谢谢

网友E:
我们公司是软件硬件我一人负责的。公司主要生产出口灯箱,主要项目有:声控频谱灯箱、跑马灯箱、时钟/倒计时灯箱、红外遥控灯箱、24L01无线遥控灯箱等,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