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无感电机转速占空比、反电动势间的关系公式

楼主(2023-11-03):
有刷无感电机的转速占空比与反电动势间的公式关系,有了解的指导一下呢。

网友A(2023-12-14):
有刷无感电机的转速占空比与反电动势之间存在一个近似的线性关系。转速占空比是指电机接收的驱动信号的高电平时间与周期的比值,用来控制电机的转速。一般情况下,电机的转速与反电动势成正比,即转速越高,反电动势越大。反电动势是由电机运动时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它与转速呈线性关系。
因此,可以得到以下近似的公式关系:
转速占空比 = K × 反电动势
其中,K 是一个常数,表示转速占空比与反电动势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个常数取决于具体的电机和驱动系统,通常需要通过实验或者校准来确定。
这个公式只是一个近似的关系,实际情况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电机的负载、供电电压等。应用中,为了更准确地控制电机的转速,可能需要进行闭环控制或者使用专门的电机驱动器。

网友B:
有感的,如果不做FOC,那反电动势就没什么意义了,不需要检测,也不需要计算
占空比跟反电动势有关系,但没法计算,因为没有直接关系
反电动势只跟转速有直接关系
这都是基础知识,在无刷电机基础知识中有说明的,这说明你没有认真看,或者是没有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