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管一定需要供电吗

楼主:
  达林顿管的等效电路图

  研究了达林顿管,觉得就算没有com引脚的供电不是也能使用吗?

只要输入引脚输入高电平,就能是达林顿管导通了,就达到的接地的目的。

屏幕截图 2023-11-03

ULN2003A

ULN2003A

屏幕截图 2023-11-03

ULN2003A

ULN2003A

屏幕截图 2023-11-03

接线图

接线图

网友A(2023-11-03):
COM端是用来接续流二极管来保护输出的三极管避免反向电动势击穿的

网友B:
你说的是ULN2003,真正的达林顿没有COM引脚。

网友C:
那个2极管是厂家为了方便用户使用,才做进IC的,达林顿管就是复合3三极管,是没有二极管的!
类似的还有一些MOS管封装图中的二极管符号,也不是真正做进去的的,只是制作工艺才寄生出的一个二极管。

网友D:
当然一正供电,和一个负供电的,还有一个输入端,第二张图说明了一切,其实芯片要看官方数据表格。

网友E:
达林顿没有COM引脚

网友F:
那能说电路不需要电吗?

网友G:
达林顿晶体管没有 COM 引脚。 这里的COM引脚用于连接续流二极管。

网友H:
简单明确的回答:
1.达林顿管是没有com引脚的,
2.图示的NPN达林顿管OUT引脚虽然不是电源供电端,但是该OUT引脚必须是+电位,达林顿管才能正常导通。(即:达林顿管OUT引脚必须是高电位(通过负载接+电源),当输入端高电平时,达林顿管才能导通,达到接地拉低OUT引脚电位的目的)。

网友I:
等效電路未必是實際電路

网友J:
此脚可悬空,外置一个二极管亦可;
为节省成本及布线方便,用内置的二极管也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A:
COM端是用来接续流二极管来保护输出的三极管避免反向电动势击穿的

不是很明白,一般使用时,三极管集电极都是接正电压的吧。即使接地,也是在截止区间吧,不懂这里还要跟二极管一样考虑反向电压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C:
那个2极管是厂家为了方便用户使用,才做进IC的,达林顿管就是复合3三极管,是没有二极管的!
类似的还有一 ...

想问一下,那个二极管有什么用呢?
还有MOS管有那种二极管的时候,我用仿真软件仿真了,那个二极管是真的可以导电的,不知道实物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应该不差吧 手头没有实物测试。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简单明确的回答:
1.达林顿管是没有com引脚的,
2.图示的NPN达林顿管OUT引脚虽然不是电源供电端,但是该O ...

是的  我意思是这个芯片是不是com引脚不用接电源也是可以的,我通过仿真软件证明是可以的,不知道实物什么情况。

网友L:
应该是需要

网友M:
COM 一般可以不接,但是如果用来驱动马达,继电器这类东西的话,COM一般需要接VCC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想问一下,那个二极管有什么用呢?
还有MOS管有那种二极管的时候,我用仿真软件仿真了,那个二极管是真 ...

沙发解释的已经很明白!为什么不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想问一下,那个二极管有什么用呢?
还有MOS管有那种二极管的时候,我用仿真软件仿真了,那个二极管是真 ...

1、当负载是感性的(电机、继电器==)时,在负载2端反并一个二极管能有效降低驱动管爆管的机率。
2、所以在某些信号的隔离时,要用2个同样的MOS管反串才能真正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