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手机充电器问题

楼主(2023-11-03):
有个vivo手机,原装充电器支持输出11伏6安,我用另外一个充电器支持输出11伏4安的。那么这个充电器向手机充电最大是11伏4安呢,还是不支持?

网友A:
看协议的。不是靠猜的

网友B:
≈5V13.5A

网友B:
≈5V-13.2A&5V-8.8A

网友C:
看协议的,不过不会大于4A.

网友D:
typeC只能输出5V,如果随便就能出11V不是见一个设备就烧掉一个了?所以手机充电器都有软件协议,两边商量完毕才会输出高于5V电压,这个协议基本上互相不兼容。

网友E:
看软件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13.2A&5V-8.8A

这个数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ypeC只能输出5V,如果随便就能出11V不是见一个设备就烧掉一个了?所以手机充电器都有软件协议,两边商量完 ...

就是说另外一个充电器协议不满足手机,只能提供5伏?那5伏多少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13.2A&5V-8.8A

协议不同,只输出5伏,那要输出13.2安这么大电流?那电池不是会爆了吗

网友F:
可以认为负载过大,各种保护动作都会触发,不支持!可以选个功率大的充电器必须还是支持11v7,8,或9a都行但不能小。典型带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