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Adc读数不变停留在4.9,接地也是4.9

楼主(2023-11-03):
Adc读数不变停留在4.9,接地也是4.9,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我猜是IO接错了,要不就是代码错了。不信的话,你把源码发上来。

网友B:
    楼上分析正解,我用过艾克姆的STC15板子,ADC采集引脚是P1.7,该引脚接到光敏电阻上,这样光敏电阻不同该ADC采集电压不同。采集电压是串口实时上传的,代码注释的也很详细,附件请参考。

网友C:
程序问题

网友D:
基本是端口不对,程序不对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