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鼠标滚轮缩放比列怎么设置?就是缩放的时候太慢了 哪个知道的 ...

楼主(2023-11-04):
Altium Designer  鼠标滚轮缩放比列怎么设置?就是缩放的时候太慢了  哪个知道的  指导一下
Altium Designer  鼠标滚轮缩放比列怎么设置?就是缩放的时候太慢了.png

网友A:
是你电脑配置太低了吧

网友B:
按住滚轮,向上移动鼠标放大,向下移动鼠标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