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扩展6116和2732,运行发现P0的接线不亮灯,想知道这是电路错误原因还是代码...

楼主(2023-11-04):
51单片机初学扩展存储器👇
用51单片机扩展一片RAM 6116和一片EPROM2732,6116既能作为数据存储器,又能作为程序存储器使用。向6116片内的30H到40H写入1,2,3...然后使用MOVC方式(char code *p)依次读出30H到40H的数据。
protues连接运行图如下

protues连接图

protues连接图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void main()
{
    char j=1;
    char xdata *wp=0x0830;
    for(;wp<0x0840;wp++)
    {
        *wp=j;
        j++;
    }
    while(1);
}

运行发现P0的接线不亮灯,想知道这是电路错误原因还是代码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对于AT89C51来说,RST、XTAL1、XTAL2、EA#都不可以悬空。

网友B:
P0加10K上拉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于AT89C51来说,RST、XTAL1、XTAL2、EA#都不可以悬空。

你要知道protues是在理想状态下,电源都可以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0加10K上拉电阻。

啊啊啊谢谢大神!可以了!

网友D:
讀寫 xdata,EA 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