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编译 为什么这两个dalay点其中一个另一个不关联

楼主(2023-11-04):
大佬们为什么这两个dalay点其中一个另一个不关联(指的是好像叫高亮)

网友A:
两个定义错了啊,不搭边肯定识别不了

网友B:
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延时函数

网友C:
寄存器定义都不一致

网友D:
这好像是初中数学问题吧?10us*100=1ms。。。。。delay_ms里面没有10us很正常,10us里面绝对不可能有ms,所以你的问题not even w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