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图

楼主:
仿真图的单片机代码和仿真图在附件里
- #include<reg51.h>
- #include<intrins.h> //包含头文件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 #include "eeprom52.h"
- //////////////////////////////按键定义/////////////////////////////////
- sbit dj=P1^0;//电机控制端接口
- sbit DQ=P1^6;//温度传感器接口
- sbit key1=P3^5;//设置温度
- sbit key2=P3^6;//温度加
- sbit key3=P3^7;//温度减
- sbit BEEP=P1^3; //定义蜂鸣器
- bit beep_st; //蜂鸣器间隔标志
- sbit w1=P2^4;
- sbit w2=P2^5;
- sbit w3=P2^6;
- sbit w4=P2^7; //数码管的四个位
- uchar table[22]=
- {0x3F,0x06,0x5B,0x4F,0x66,
- 0x6D,0x7D,0x07,0x7F,0x6F,
-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0x40,0x38,0x76,0x00,0xff,0x37};//'-',L,H,灭,全亮,n 16-21/////共阴数码管段选//////////
- unsigned int wen_du; //温度变量
- int shang,xia; //对比温度暂存变量
- uchar dang; //档位显示
- uchar flag;
- uchar d1,d2,d3;//显示数据暂存变量
- uchar m;
- uchar js;
- uchar cs=0;
- unsigned char s_t[];
- uchar stc[50]={"The current temperature is:"};
- //将数字转成字符串
- void convert_uint_to_uchar_array(unsigned int wen_du, unsigned char s_t[4]) {
- int i;
- for (i = 0; i < 4; i++) {
- s_t[i] = (wen_du >> i * 8) & 0xFF;
- }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延时
- {
- unsigned char i, j;
- while(xms--)
- {
- i = 2;
- j = 239;
- do
- {
- while (--j);
- } while (--i);
- }
- }
- //发送
- void PutString(unsigned char *TXStr)
- SCON=0x40; //串行口方式1
- PCON=0x80;//增倍波特率
- TH1=0xf3; //4800波特率
- TL1=0xf3;
- TMOD=0x20; //将T1定时器方式2
- TR1=1; //启动T1
- ES=0;
- while(*TXStr!=0)
- {
- SBUF=*TXStr;
- while(TI==0);
- TI=0;
- TXStr++;
- }
- ES=1;
- }
- /*写eeprom中*/
- void write_eeprom()
- {
- SectorErase(0x2000); //清除扇区
- byte_write(0x2000, shang); //写上限数值到扇区
- byte_write(0x2001, xia); //写下限数值到扇区
- byte_write(0x2060, a_a); //写初始变量到扇区指定位置
- }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 void read_eeprom()
- {
- shang = byte_read(0x2000); //从扇区读取上限数据
- xia = byte_read(0x2001); //从扇区读取下限数据
- a_a = byte_read(0x2060); //从扇区读取初始变量
- }
- /*开机自检传感器eeprom初始化*/
- void init_eeprom()
- {
- read_eeprom(); //先读扇区的数据
- if(a_a != 1) //判断是否是新单片机(原理:新的单片机扇区里的数据都是0,这里判断是否不等于1。如果是不等于1,就是等于0,那就是新单片机了,就会执行下面的上下限值初始化数值的语句,并让a_a变成1,下次开机就会知道是用过的单片机了就会读取EEPROM里的上下限数据了)
- shang = 30; //上限数值初始为30
- xia = 20; //下限数值初始为20
- a_a = 1; //初始值变量赋值1,下次开机就会直接读取EEPROM内的上下限数据
- write_eeprom(); //将初始的数据保存进单片机的EEPROM
- }
- }
- /*ds18b20延迟子函数(晶振12MHz )*/
- void delay_18B20(uint i)
- {
- while(i--);
- }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DS18B20()
- {
- uchar x=0;
- DQ=1; //DQ复位
-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 DQ=0; //单片机将DQ拉低
-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 DQ=1; //拉高总线
- delay_18B20(14);
-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 delay_18B20(20);
- }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 uchar ReadOneChar()
- {
- uchar i=0;
- uchar dat=0;
- for (i=8;i>0;i--)
- {
- DQ=0; // 给脉冲信号
- dat>>=1;
- DQ=1; // 给脉冲信号
- if(DQ)
- dat|=0x80;
- delay_18B20(4);
- }
- return(dat);
- }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
- uchar i=0;
- for (i=8;i>0;i--)
- {
- DQ=0;
- DQ=dat&0x01;
- delay_18B20(5);
- DQ=1;
- dat>>=1;
- }
-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 void ReadTemperature()
- {
- uchar a=0;
- uchar b=0;
- uchar t=0;
- Init_DS18B20();
-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 delay_18B20(100); // this message is very important
- Init_DS18B20();
-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 delay_18B20(100);
-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 wen_du=((b*256+a)>>4); //当前采集温度值除16得实际温度值
- /*按键*/
- void zi_keyscan()//自动模式按键扫描函数
- if(key1==0) //设置键按下
- delay(300); //延时去抖
- if(key1==0)flag=1; //再次判断按键,按下的话进入设置状态
- while(key1==0);//松手检测 //按键释放
- while(flag==1) //进入设置上限状态
- d1=18;d2=shang/10;d3=shang%10; //显示字母H 和上限温度值
- if(key1==0) //判断设置键是否按下
- delay(300); //延时去抖
- if(key1==0)flag=2; //按键按下,进入设置下限模式
- while(key1==0);//松手检测
- if(key2==0) //加键按下
- delay(300); //延时去抖
- if(key2==0) //加键按下
- shang+=5; //上限加5
- if(shang>=100)shang=100; //上限最大加到100
- }while(key2==0);//松手检测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if(key3==0) //减键按下
- delay(300); //延时去抖
- if(key3==0) //减键按下
- shang-=1; //上限减1
- if(shang<=10)shang=10; //上限最小减到10
- }while(key3==0);//松手检测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while(flag==2) //设置下限
- d1=17;d2=xia/10;d3=xia%10; //显示字母L 显示下限温度值
- if(key1==0)
- {
- delay(300);
- if(key1==0)flag=0;
- while(key1==0);//松手检测
- }
- if(key2==0)
- {
- delay(300);
- if(key2==0)
- {
- xia+=5;
- if(xia>=95)xia=95;
- }while(key2==0);//松手检测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 if(key3==0)
- {
- delay(300);
- if(key3==0)
- {
- xia-=1;
- if(xia<=0)xia=0;
- }while(key3==0);//松手检测
-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 }
- }
- void zi_dong()//自动温控模式
- d1=dang;d2=wen_du/10;d3=wen_du%10; //显示档位,显示当前温度值
- zi_keyscan();//按键扫描函数
- if(wen_du<xia){dang=0;
- if(cs==0){
- BEEP=0;
- delay(500);
- BEEP=1;
- delay(500);
- }else{ BEEP=1;}
- cs=1;
- }//低于下限 档位为0 电机停止
- if((wen_du>=xia)&&(wen_du<=shang))//温度大于下限,小于上限 1挡
- {dang=1;cs=0;}
- if(wen_du>shang){dang=2;}//温度大于上限,2档
- void init()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 TH0=0xf8;
- TL0=0x30; //定时器初值5ms
-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 TR0=1; //打开定时器0定时器开关
- EA=1; //打开中断系统总开关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j;
- dj=0; //电机开
-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 for(j=0;j<80;j++) //先读取温度值,防止开机显示85
- ReadTemperature();
- init();
- while(1) //进入while循环
- {
- if(js>=50) //当js在定时器里加到50次时(js加一次是20ms,加到50次就是1000ms,也就是1秒读取一次温度)
- {
- 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值
- js=0; //定时读取温度的变量js清零,重新计时下次读取温度
- zi_dong();//判断当前需要哪一个档位
- /*
- 控制占空比原理:
- 定时器每5ms控制变量m加一,当m加到4时,将m清零。
- 也就是占空比的一个周期是5ms*4=20ms,频率就是50Hz。
- 因为m是加四次是一个周期,也就是加一次占空比是加25%。
- 下面程序里if(m<=3)dj=1;else dj=0;就是让dj高电平的时间是m加3次的时间,而dj为低电平的时间就是加第四次的时间,所以占空比就是3/4就是75%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定时器工作函数,用于PWM工作
- TH0=0xf8;
- TL0=0x30; //定时器赋初值5ms
- m++; //5ms,m加一
- switch(dang) //判断档位
- case 0:dj=0;break; //0档,控制电机停止
- case 1:if(m<=3)dj=1;else dj=0;break;//控制电机以75%占空比转动
- case 2:dj=1;break; //2档,控制电机100%占空比转动
- default:; //其他情况,直接跳出
- switch(m) //判断m的数值
- case 1: //m为1时
- w4=1;P0=table[d1];w1=0; break; //关闭低四位数码管位选;P0口输出对应数字的段码;打开第一位数码管位选
- case 2:
- w1=1;P0=table[16];w2=0; break; //关闭低一位数码管位选;P0口输出对应数字的段码;打开第二位数码管位选
- case 3:
- w2=1;P0=table[d2];w3=0; break; //关闭低二位数码管位选;P0口输出对应数字的段码;打开第三位数码管位选
- case 4:
- w3=1;P0=table[d3];w4=0;m=0;if(js<50)js++;break; //关闭低三位数码管位选;P0口输出对应数字的段码;打开第四位数码管位选
- //js变量小于50时,就让js加,加到50后,主函数里就会执行一次读取温度函数
- default:; //其他情况时跳出

仿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