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23-11-05):
大佬们帮忙看下这个图是不是有问题,我焊接实物后想测试控制电机,一通电MOS就直接导通了一样,电机直接转起来。。。。用的3.3V单片机控制。V cc是12V.但是用万用表测MOS的G极电压是0V的。用万用表的蜂鸣器挡位测D和S正向反向都是0.5左右是不是击穿了,。。。。谢谢!

网友A:
q2基极分压差不多6v了大于0.7v太多。如果损坏开路mos就会打开了。当然这只是可能的原因之一。

网友B:
看起来MOSFET被击穿了,很可能是体二极管损坏了

网友C:
MOSFET Vgs=0 还能导通那就是坏了。

网友D:
用蜂鸣档位测0.5就是击穿了,用二极管档位测0.5未必击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蜂鸣档位测0.5就是击穿了,用二极管档位测0.5未必击穿

你万用表什么型号?没见过蜂鸣器(通断)和二极管不是一个档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万用表什么型号?没见过蜂鸣器(通断)和二极管不是一个档位的。

我的表两个挡位是在一起的,胜利的881D。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网友E:
会不会DS接反了?

网友F:
不要怕麻烦,把MOS拆下来测,搭个小电路,记得把驱动电路也测一下,另外注意下封装是不是正确的
ps:单片机驱动高压大功率建议用驱动芯片,可以试试N531,便宜

网友G:
“用万用表的蜂鸣器挡位测D和S正向反向都是0.5左右”说明已经坏了(DS击穿),或用电阻1K档测正反向电阻都是导通的话,说明坏了(DS击穿)

网友H:
G极为0V,DS正反都导通,估计是击穿了。

网友I:
换个N型三极管上去测试正常就基本没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DS接反了?

功率MOSFET的D是衬底,在中间,用脚后跟想想都没错。

网友J:
估计击穿了。栅极都是0V了,还能导通肯定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