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光耦合器控制端,电阻上的电流和二极管的电流不一样啊

楼主(2023-11-05):
R9上测得电流50ma,电压1.89v 1 2两端电压,1.17v,电流13.5ma,为啥电流不一样啊

楼主:
发错图了

网友A:
1.89V/215=0.00879A,怎么可能50mA,换个表测一下吧

网友B:
你是用什么设备测电压电流的?

网友C:
估计是这样测量的电压档测量电压没错,电流档直接电阻R9两端,光耦估计也是这样测量的!?

网友C:
从提供的数值可以推算1.89+1.17/215=14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这样测量的电压档测量电压没错,电流档直接电阻R9两端,光耦估计也是这样测量的!?

分析正确!楼主应该是怎么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分析正确!楼主应该是怎么测的。

说的是,人家出题就是考推理的,至少对于电压电流电阻基础电学还是不可能忘记的嘛,那剩下的就是推理了,或许是找乐子的嘛,或许活跃论坛的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从提供的数值可以推算1.89+1.17/215=14

这也能看出来,真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也能看出来,真厉害。

不是看出来的,是拿来推导试看的,学编程,学单片机就是锻炼推导能力,古贤所谓的推敲推敲或反复推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从提供的数值可以推算1.89+1.17/215=14

这个推断没有依据。50ma应该是瞬时短路R9(楼主测量R9电流时短路了R9)时流过光耦初级红外发射管的电流。因为不知道偏置电压,也不知道电源的内阻,所以很难推断。而13.5ma是短路光耦初级的红外发射管时的流过R9的电流,假设不考虑电源的内阻,此时应该可以推断出电源电压为215*13.5=2.9V。以此再来反推偏置电压源内阻大概是(2.9-1.5)/50=28Ω(红外发射管的正向压降与流过的电流有关,50ma时的正向压降大概在1.45V左右吧,为了计算方便就假设为1.5V)。所以,(1.89+1.17)/215=14ma的依据不足

网友D:
流过光耦初级回路的电流应该在2.9/215=8ma左右。而偏置电压大概在2.9V-3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流过光耦初级回路的电流应该在2.9/215=8ma左右。而偏置电压大概在2.9V-3V。

50毫安的确没去推算,因为没什么依据,只推算了短路光耦压降,此时短路的压降都施加在电阻上,这样来推导的,只有这个有数据,1.89+1.17=3.06是大概的推算,与2.9的13.5推算差不多,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0毫安的确没去推算,因为没什么依据,只推算了短路光耦压降,此时短路的压降都施加在电阻上,这样来推导的, ...

13.5ma电流是短路了1.17V这个红外发射管的前提下测量出来的!实际电流应该小于这个电流,大概在8ma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3.5ma电流是短路了1.17V这个红外发射管的前提下测量出来的!实际电流应该小于这个电流,大概在8ma左右

至于你50毫安的推算也差不多,50*30=1.5,那么,可能其供电在3.3,也只能是推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0毫安的确没去推算,因为没什么依据,只推算了短路光耦压降,此时短路的压降都施加在电阻上,这样来推导的, ...

虽然3.06与2.9相差不大,但你推断的方向错了,负载(红外线发射管)短路时的回路电流会增大,而不是减小!所以,13.5ma的电流是负载短路时的回路电流肯定会大于正常时的回路电流!那么,实测时的回路电流肯定不会超过13.5ma,你推断出14ma显然是方向性错误。因为红外发射管正常串入光耦初级回路电流会小于13.5ma,此时R9上的电压降肯定要小于1.89V了,所以,1.89+1.17显然没有依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至于你50毫安的推算也差不多,50*30=1.5,那么,可能其供电在3.3,也只能是推测了.

供电电压3.3V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偏置电压肯定会小于供电电压(I/O口不可能是轨至轨输出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虽然3.06与2.9相差不大,但你推断的方向错了,负载(红外线发射管)短路时的回路电流会增大,而不是减小 ...

可能我开始理解错误,1.89V应该是正常情况下的光耦初级回路电流!以此计算,光耦初级回路电流应该是1.89/215=8.8ma。所以,3.06V的偏置电压可以成立!但(1.89+1.17)/215=14ma这个等式是错误的!回路电流只有1.89/215=8.8ma!而不是14ma,计算出14ma电流是短路了1.17V这个负载前提下的数据。显然,这个1.17V被重复计算了。因为3.06V分别是回路电流通过R9上的压降(1.89V)与红外线发射管上的压降1.17V.而不是完全分布在电阻R9上。串联回路电流相等,电压相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也能看出来,真厉害。

对其提供的数据存疑,忽然有所感悟,拿数据做比较通顺合理的推断其测量行为,如果不是的话,就不会是这样的内容而是其它的内容描述了.
记得最初看<神探狄仁杰第一部>中的使团迷案当中对假使团进京的分析真是精到极了,当时影片中狄仁杰在纸上写并用箭头标记,我当时看到这些精到的分析,佩服的五体投地.4部当中精到的分析场面时有出现,对于李元芳身份的推断也很精到,坐姿面色血迹的分析,黑衣社运输副队长军官身份的分析,还有其它与李元芳的分析对话都很经典,是一部我喜爱看的断案电视连续剧,影片中有些线索是隐藏的只有细细品味才有看头.

网友D:
这个电路在给出了R9的值后,测量光耦初级回路的电流只要测量R9两端的电压降就可以根据欧姆定律计算出回路电流了,“xianfajushi”的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能够根据楼主的测量数据分析出测量方法。为分析这组数据给出了思路。计算出偏置电压也是正确的。由此而推断供电电压也是可信的。只是对回路电流的计算忽略了负载回路的分压。

网友D:
我开始的分析忽略了常规的测量一般只是使用一块表,所以,不可能同时测量电流和电压的常识(如果使用2块表又另当别论)。误认为1.89V是在光耦初级短路(错误的测量电流)条件下得出的数据。而实际上很有可能是测量光耦初级电流时没有同时测量R9两端的电压,而测量R9两端电压时没有同时测量光耦初级电流。从而导致反推计算偏置电压时出错。

网友E:
流过电阻的电流应该  1.89/215=8.8ma左右